求教:想在一个弧面上雕浮雕或者雕字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2-12-15):
在ARTCAM中想在一个弧面上雕浮雕或者雕字应该怎么做?或者把一幅灰度图跟这个弧面结合起来不知道要怎么做呢?有知道的朋友请指教一下,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只会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会这样的

能否说下过程?

网友:
座等高手解答。

网友:
产生曲面就不说了 ,文字在2D界面输入 看图

网友:
浮雕加到曲面上好像是用包络功能,具体你百度一下或看帮助,我以前试过好久没用这个软件,现在用精雕。

网友B:
我会用精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