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问题急需解答啊!!!

楼主(2012-12-15):
最近新买了个康克40,搭配NGH9CC汽油
发动机
,原装CDI,好盈8A的UBEC,格式1000毫安7.4伏接收电,UBEC有两个输出接头,一个接CDI,一个接接收机,但是磨机的时候发现要抖舵!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接收机都装来和发动机距离很远了,接收机在飞机的后半部,而且抖舵是时抖时不抖,不敢上天啊!
问题急需汽油机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发错区了……

网友A:
CDI和接收电最好分开,一般CDI可以用2S电池直接供电,BEC只管给舵机供电就行了

网友B:
做好汽油机和舵机的减震措施,点火电源不能和接收机共用电源。遥控器也不能太烂毕竟汽油机点火系对遥控有干扰

网友C:
接收和CDI用两块电池分开供电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