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问题

楼主(2012-12-15):
一、拉力是模型前进速度平行的分力,旋转阻力是与旋转速度平行的分力,合力方向与拉力方向有偏角是不是有下拉角的原因,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右拉角?
二、螺旋桨相当于旋转的机翼,旋转阻力是不是就相当于诱导阻力,那翼刀有减小诱导阻力,兜风,增升的作用,那如果把翼刀加在螺旋桨上,会不会增加螺旋桨的效率?
三、螺旋桨不同直径,线速度不同,越靠桨根,桨角越大事为了每一处拉力相同,那越靠外,桨越窄是不是也与此有关?

楼主:
求高人解答

网友A:
相当多的专业名词啊,我只知道,一般固定翼飞机,机翼大多偏机身前面(例如2战机类)而机翼是提供升力的部分,所以飞机在飞的时候升力会托起机头,也就是说有个抬头的趋势,所以要调整一下电机,使得有一个向下拉力,这样保证飞机能平飞,还有种情况就是机翼在机身后面(三角翼类)电机则要往上翘一下,抵消机翼升力使得机身尾部抬起来的力。。至于右拉。。。不管前拉过着后推机。从尾部向机头看。螺旋桨都是顺时针旋转的,所以就会给飞机造成一个逆时针的反扭力。也就是左偏的力。有拉作用是使螺旋桨产生的气流更多作用在左边机翼,通过左边机翼的气流快了,产生的升力就大了,与反扭力抵消。

网友B:
去看本书,什么都能明白了  老外写的,模型空气动力学

网友:
谢谢藤椅了 学习了    说实话物业不知道这个问题  一问就有人说去潜水吧 去看啥啥啥的吧  谢谢你得体醒 我不是不想看 是没机会  对这种问题  你们直接解答一下不是很好吗  估计天冷了 大家都怕动手的吧

网友:
藤椅说的不错不错,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多的专业名词啊,我只知道,一般固定翼飞机,机翼大多偏机身前面(例如2战机类)而机翼是提供升力的部分 ...

谢谢,但是螺旋桨的合力方向是倾斜的,而飞机是飞直线的,用什么来调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本书,什么都能明白了  老外写的,模型空气动力学

如果看书就能学明白,老师全都得下岗。我就是看了航空模型后,一肚子问题没地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看书就能学明白,老师全都得下岗。我就是看了航空模型后,一肚子问题没地问

    那么多自习成才的人都有老师教的?恐怕大部分人的知识都是自己看书学来的,老师只是教你个学习方法而已。。   自己看看下面的就应该明白了。
1"发动机的右拉问题,原因是因为螺旋桨是顺时针(后向前看)旋转,则反作用于飞机上形成飞机 机身结构的左旋,当浆的转速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反力矩是变化的,如果浆的转速产生的反力 矩,相当于飞机平面投影于空气中产生的阻力的时候,这个力矩可以得到抵消,则发动机可以直 装,当浆的转速提高到与空气产生的反力矩大于飞机平面投影于空气中产生的阻力的时候,则飞 机发生于前后轴向的左旋,则此时需要利用发动机右装产生的右拉产生的向右的分量力矩进行 抵消,那么这个角度是比较考究的,以在浆产生的最高反力矩与最低反力矩的中间值为考量最 佳,这个问题很好理解,就不做图解了. 2"发动机的下拉问题,要考虑几个因素,翼型,拉力线与机身重心的关系,飞机的速度. 根据努伯利原理,气体流速越快,压力越小,那么流经能产生压力差的机翼的气流速度越快时,则 产生的正负力矩差力就越大. 那么.针对翼型来说,平板翼型以及完全对称翼型,上下气流流速一样,则在单一向量任何速度下, 都没有产生上下的力矩差,意思就是没有产生升力,那么你会问,为什么我的对称翼或者平板翼 飞机会飞呢?答 案很简单,那是利用了飞机结构的尾力矩以及机翼迎角形成的扰流. 如果你采用了不对称翼型,并且此翼型在常规状态下上下翼面在气流作用下产生的力矩差是一 个向上的分量,则高兴的告诉你,那是产生了正向的升力,而飞机的速度或者说机翼在空气中运 动的速度,决定了这个升力的大小,所以,速度越快的这样的机翼,产生的升力就越大,那如果你发 动机是平拉的,那么推油门飞机就死往上串了,这个时候就要对发动机的拉力线做下拉的调整, 下拉的角度取决于你是否能在拉力发生变化的时候,向下的分量能否克服由于该死的努伯利原 理产生的升力变化,这就是下拉的基本原因 可是有没有上拉呢?肯定的回答你,是有的,当你的拉力线对于飞机重心点产生的低头力矩大于 飞机的正向升力的时候,你就要做上拉了,比如高位发动机的安装 如果是高翼台的安装,则下拉角度还会更大 简单画图说明,红色表示要做下拉的原理,黑色表示为什么要克服对与重心产生的低头力矩而做上拉

网友:
还有桨的形状是要考虑到螺旋桨旋转的速度,不能光简单考虑气流就行了,速度越快,所谓的翼刀根本是没效果的,你看看涵道,这个应该很容易理解的,多看书吧,不是每一个魔友都是学习空气动力的,应该说绝大部分玩飞机的都是兴趣爱好,都是自己看书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