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WC GPS 的问题

楼主(2012-12-15):
成功使用MWC GPS的朋友
   /* Get your magnetic decliniation from here : http://magnetic-declination.com/
       Convert the degree+minutes into decimal degree by ==> degree+minutes*(1/60)
       Note the sign on declination it could be negative or positive (WEST or EAST) */
    //#define MAG_DECLINIATION  3.96f              //For Budapest Hungary.
    #define MAG_DECLINIATION  0.0f

这段你们怎么设定的  是需要计算出自己的磁偏角 还是用默认的?

谁成功使用GPS的 请解释下 这段代码怎么计算?

网友:
http://magnetic-declination.com/进入这个网站,查出自己的磁偏角

楼主:
我知道查  问题是怎么换算啊。。 谁给个范例

比如我的磁偏角还是-4°  怎么算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查  问题是怎么换算啊。。 谁给个范例

比如说我在甘肃,网站清楚显示的是2.19,那就输入2.19,是否正确望楼下补充~

楼主:
了解~ 谢谢

不过 代码里是degree+minutes*(1/60)
现在就是不知道正负。。

网友:
我也是不明白,正在研究

网友:
还在搞,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我在甘肃,网站清楚显示的是2.19,那就输入2.19,是否正确望楼下补充~

好吧,你们都歧视英文,不把它放在眼里。

Get your magnetic decliniation from here : http://magnetic-declination.com/
Convert the degree+minutes into decimal degree by ==> degree+minutes*(1/60)
Note the sign on declination it could be negative or positive (WEST or EAST)

到这个网站找到你所在地的磁偏角 http://magnetic-declination.com/
网站里面的磁偏角的单位是 度,分。你需要把它转化为十进制。度+分/60.
关于方向,如果网站显示的是西,那么是负的,如果是东,那么是正的。

你这个图里面算出来就是 -2.3166666667

楼主:
如果是用负的 那玩MWC 2560的 朋友们 可以设定GPS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你们都歧视英文,不把它放在眼里。

哈哈~~还是要懂E文啊,谢谢!

网友(2013-03-23):
Smartype  大神.我也知道自己的方位了!但是还是想知道~~

网站里面的磁偏角的单位是 度,分。你需要把它转化为十进制。度+分/60.

这就是它的转换算法么!

网友:
哦~~~看得不够认真~~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