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4求助

楼主(2012-12-15):
我装好机后飞起来很难飞,连飞都难飞起来,飞起来感觉在自滚不打副翼都,为什么呢?是不是马达装错了,我的马达是向下低头的,对吗?还是要向上抬的,原配的电机座有一粒螺丝的位置是短一点,请问短的应该是在下面还是在上面才正确的

楼主:
难道无人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无人识吗

这机你都不能起飞??
不是无人识,而是别人都无语了,
我一个新手,别人只帮调好重心位置,
我都可乱飞乱炸了!
你要把你的问题说清楚点,比如上个视频给大伙帮你分析分析么!
你的不会还没调混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你都不能起飞??
不是无人识,而是别人都无语了,
我一个新手,别人只帮调好重心位置,

对你的答 案真无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你的答 案真无语

电机我记得是向下低头的!如果按出厂装了好了,
起飞怎么会出现横滚??
要不就是你打舵太猛了,
我们这边的人玩这个飞翼都玩的很嗨的
不知道你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
其實說明書已經很詳細,再說我新手第一次飛都覺得很好控制啊。

网友B:
第一、z84这个飞翼我也在玩,关键是要调好重心,飞机底部碳杆前分别有两个突起的地方,那里就是重心点,你把飞机装好包括电池的所有设备后,手指在这两个点上支起来,飞机应该是平衡略微有点点低头的,这个重心就对了。
第二、飞翼的舵量一定要小,有上、下各20度左右就足够了。太多了很难操纵。
第三、由于螺旋桨是向右旋转的,相应的飞机会有一个向左慢速滚转的力量,导致飞机向左转弯,这个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可以在飞起来一定高度后,在控上微调一点副翼,使得飞机可以平飞。任何飞机装好后,第一次上天都要微调。
安装的时候注意不要装歪主翼或垂尾,重心调准,地面测试混控无误,那么就开到50%油门向正前方平着用力扔出去吧,一定可以爽飞的!

网友:
樓主裝錯了馬達, 仔細再看看說明書吧

馬達是傾斜向上的! (從機尾後方向前看時)
馬達座的傾斜方向是這樣:
(機頭 <----/ ---->機尾)

网友C(2013-03-12):
引用 网友B:
第一、z84这个飞翼我也在玩,关键是要调好重心,飞机底部碳杆前分别有两个突起的地方,那里就是重心点,你把 ...

开油门丢出去不怕螺旋桨打到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油门丢出去不怕螺旋桨打到手?

斜向上30度用力扔,5寸桨,从没打到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油门丢出去不怕螺旋桨打到手?

如果要保险,手拿飞机在头上举到最高,手臂伸直,向前上方20度用力扔,一定打不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斜向上30度用力扔,5寸桨,从没打到手…

昨天刚被浆打手...鲜血横流...

网友B:
宁可多花钱玩函道,也不玩后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