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雕刻机如何实现攻丝功能

楼主(2012-12-15):
看见坛内好几位大侠用雕刻机打孔攻丝,不知道是使用的什么系统或者软件硬件,本人目前使用维宏卡好像没有攻丝功能,请了解的大虾给指教下

网友A:
算了把  雕刻机的力道不够 ,,我1.5kw三项电机减速后才供上

网友:
估计要加减速箱和浮动攻丝头

网友:
大牙可用勾刀螺旋式外形铣削铣出来!

网友:
想好好的攻丝主轴必须闭环控制!而且有一定的力矩输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把  雕刻机的力道不够 ,,我1.5kw三项电机减速后才供上

力道的问题我不担心,用三相电机皮带减速肯定能攻了,你大概是拥抱过变频器减速的把,那个是要用大点的电机才行

楼主:
浮动攻丝估计不太理想,闭环是必须的,关键是控制,不知道用什么控制器,维宏卡好像没有编码器功能把,工业的系统肯定不考虑,so。。。。。大家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听说 有专门的  铣螺纹 刀具   ,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