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想改电池,请教

楼主(2012-12-15):
我的遥控是曾经的经典9X2,原控是用8节号电池,本着对环境保护的观点,想改成锂电可行吗?请指教呵呵

网友:
完全可以,直接用3S锂电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呵呵

楼主:
我放了4年的锂电池现在还能用吗?就是飞亚托450时有好几块呢呵呵,买了新飞机不知道还能不能凑合

网友:
3s的都没有问题 能放进去就行

网友:
我的DX7用3S,烧了个保险管,幸亏换了保险管还可以用!

楼主:
是吗?怕怕啊,那AKE的怎么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放了4年的锂电池现在还能用吗?就是飞亚托450时有好几块呢呵呵,买了新飞机不知道还能不能凑合

只要能放下就行。发射用电电流很小。不耽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放下就行。发射用电电流很小。不耽误用。

我的意思是还能不能飞450了呵呵,烧保险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的用5号电池吧

网友:
告诉你,3S锂电最好串接两个二极管进行降压处理,一是电压不会过高,二是显示屏上电压显示和原来差不多。我这样已工作了几年了。在JR9x2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