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木头浮雕怎么抛光呢

楼主(2012-12-15):
我用雕刻机做了个浮雕想抛光一下用什么电动工具能把浮雕的边边角角地方都能抛光呢,抛完想直接上蜡

网友A:
木雕打光刷子 淘宝上有的卖 不过这个东西就是适合手动操作 数控难点

网友B:
纯手工用牙刷,高标号砂纸,干净的布慢慢整。工作量大就买个小电磨或抛光轮。

网友C:
自制喷砂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制喷砂装置
能详细介绍下吗,谢谢

网友D:
电动工具抛光不到的地方,用砂纸从低标号到高标号的砂纸+竹签(竹签削成扁头或其他需要的不同形状的头),竹签头包砂纸,手工砂光。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7668

网友F:
我就用洗衣服的刷子刷得光光亮,主要是雕的时候做得好就好

网友G:
打磨抛光的成本比雕刻还高,目前还找不到什么高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