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什么电机啊

楼主(2012-12-15):
24v2800转,18NCM通电后不转后部有3跟线,

楼主:
这是后边的样子,壳子拆坏了,

网友:
这个我也搞不明白,高手来解答吧。

网友:
看起来很高级啊

楼主:
已经能转了,没有声音,小的觉察不到,原来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直流伺服哦,编码盘都被拆坏了!

网友:
这电机看着就舒服

网友:
made in germany
中文件夹子宫颈糜烂的。

网友:
好像是带编码器的空心杯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后边的样子,壳子拆坏了,

问下,后面的那个测速码盘还能使用吗?或者还有脉冲输出吗?

网友:
编码器估计是用不成啦

网友:
自慰棒电机

网友:
应该是直流伺服电机,编码器坏了,那个东东不好修!

楼主:
两个,我还有一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个,我还有一个

这个是好的,完整拆开,不知如何使用,是20v的,2800转,18Ncm

网友:
没有,我一个都没有。。。。。

网友:
力矩电机,带测速传感的

网友:
圆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