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帮看看尾巴锁不稳!

楼主(2012-12-15):
劳驾各位师傅开开金口给小弟指点指点。。
陀螺仪
GP900
舵机
DS650。
之前还好好的,换了尾轴伞齿跟尾浆就不稳了,总往左摆动。劳驾各位了

网友A:
应该是 陀螺和尾舵机 没调好吧 没用过GP900 帮顶了

网友B:
油机震动造成的,检查一下 ,还有你的感度降一点,

网友C:
换好些的陀螺仪减震垫吧

网友D:
我有过和你一摸一样的情况···· 最后我检查到的结果是陀螺仪被斜盘舵机干扰了·· 陀螺仪换个位置就好了·离舵机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