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焊问题

楼主(2012-12-15):
想焊黄铜,在淘宝上看到这个喷枪, 如果用这个加银焊条能焊的动吗?

网友:
要看焊的物件多大,一般小件可以焊接的

楼主:
外径18内径15高25的黄铜管和外径36内径15高4的法兰盘能焊动吗,把工件放在煤气炉上边加热边焊行不行?

网友A:
正在运输途中,准备拿来焊铝铜,焊枪温度1300度,焊料350度,

楼主:
什么焊料?350度

网友:
不便宜啊,这种喷灯要125元吧,温度还等,小件的铜、铝没有问题;稍大点的要加氧才焊得住

网友:
一百多块可以买一套2手便携焊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径18内径15高25的黄铜管和外径36内径15高4的法兰盘能焊动吗,把工件放在煤气炉上边加热边焊行不行?

恐怕不好焊接,虽然工件预热了,但是你的焊条无法预热,再有法兰和黄铜管不是同一种材料,黄铜掌握不好火候容易熔化堆塌,我以前用过一个小日本出的类似的喷枪,用银焊条准备焊接冰箱压缩机的铜管,焊条都不能熔化。这种东东焊小件的应该可以比如眼镜腿。项链一类的,(没有试过),如果您的工件强度不是很大,可以用锡焊

网友B:
黄铜不好焊,我把一个铜管焊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铜不好焊,我把一个铜管焊废了。

黄铜焊接的时候主要是火候,工件本身看不到颜色变化,不像铁和紫铜能够看到变红。黄铜注意看火焰下方的焊件起一些类似小汗珠的状态,证明火候已到,这时就要把焊炬远离一些焊件。加硼砂,焊条即可焊上。

网友:
我买过一个 效果不行。热量太小了,冬天豆腐干大的铁都烧不红,焊空调的制冷管子还行。主要是温度太低了,太不如亚克力抛光机的2800多度的火焰效果好。

另外黄铜用银浪费很严重啊!磷铜的不好么。氧焊最好了,就是氧气瓶煤气瓶不敢放地下啊,只敢放个氩气瓶。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高手有高效便宜的热源。

网友:
高频加热机最合适了,就是有点小贵不符合diy精神,不敢下水啊!
贴个电解水,做热源的抛光机,

网友:
那个温度不够!我有一个,现在用在烤羊肉串点碳!!

网友:
一般淘宝货不能做太大的期望。。。。。。

网友:
还得用煤气罐+氧。

楼主:
淘宝上有一款180元,2L的氧气 液化气 气焊   能行吗,今天中午去沈阳的三好五金,同样的东西卖260太暴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运输途中,准备拿来焊铝铜,焊枪温度1300度,焊料350度,

期待你试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