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七控:空中失动力

楼主(2012-12-15):
本人的飞越450sport今天于外场飞的时候,突然失去动力,幸好时间约0.2秒,很快又回复强劲的力量,不至炸机。后来下来查找原因,但所有线都没有松锐。再起飞试试,但都是突然有很短失去动力的情况。都没有炸机。再飞第二个电,情况相同。控电是5.2 – 5.2 V。这机及控玩了约30个电,早前没有这个情况,但今天飞了二个电,分多次起落,每次都有突然失去动力的情况,不知是甚么原因。求各方高人相助!

网友:
上周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空中电机失去动力还好没炸,没有检查继续飞,不知道什么原因,待高手来解答,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注意!!

网友A:
失去动力同时,各舵机有反应吗?如果有,那控的原因比较少,因为单通道出问题的几率比较低。。。再查电调,或者单向轴承是否打滑。

网友:
吧你的接收机换了吧,或者拉锯测试下 9成是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去动力同时,各舵机有反应吗?如果有,那控的原因比较少,因为单通道出问题的几率比较低。。。再查电调, ...

因失去动力的时间很短,没法测量这时舵机有没有反应。但舵机于飞行时有轻微抖舵现象 (因看到旋翼头有前后震动)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冬天了电池怕冷

网友:
插头接触不好

网友:
附近有对讲机吗

网友:
一般是短暂失控、你试试设置下失控保护、设置成失控保护为油门保持、这样如果没有短暂失去动力现象基本就是失控了、

网友:
天冷电池放电C数不足,电流大会造成电压过低,结果接收器复位,导致抖舵,油门也会因抖舵失控零点几秒。你可以把动力和接收器电源分开,试试就能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了。我的飞机和你一样问题,放室内15℃以上就没问题了,拿到室外又出问题,反复如此。

网友:
电调过热保护?

楼主:
首先感谢各方高人的宝贵意见!关于气温的因素,本人觉得不是大问题。因为当天温度20多度,天朗气清。今天本人详细检查单向轴承,一切正常。而连接电池是用T头,接触良好。飞场附近一向都没人用对讲机。本人用的电池是25C及30C。一向都没问题。不知会否老化?
另一方面,若失控的话,会否于0.2 秒后就回复正常? 有没有可能关于天七的电位器死区问题? 或是电调问题? 我用的是飞越套机40A电调,油门曲线是直的斜线。相信电流不会太大。

网友:
。。天7表示躺着也中枪  失控也许是控的问题 失去动力应该不是控的问题。。我碰到过电调皮破了 碰到碳板空中停车的情况,电调过热保护(堵转的话气温低一样也会让电调过热),电机轴承报死等等都有可能引发失去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