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入无副翼请问以下配置如何?或者有什么建议?

楼主(2012-12-15):
本人着重飞悬停,最重要飞机要省电,续航时间要长

初定配置如下:
VWINRC 450T FBL 皮传双推   ¥650
好盈 铂金 40A                       ¥185
G31无副翼+KST 215MG 套装  ¥999
花牌 3980KV电机                   ¥128
VWINRC 碳纤桨                     ¥50
VWINRC PRO 头罩                ¥35
尾舵 KDS N590                     ¥100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只剩下一个 天地飞6通 II代 遥控发射器,
请问可以买个 天地飞6通 的接收机来使用G31吗?

网友:
把垃圾现在捡起来,我50收了~

网友:
按你自己定的配置3d都没问题了   控t8fg或者t8j

网友A:
LZ冬天这么大火气啊~~

网友:
好可怜的机机~别扔啊。。。。电子件卖了也好啊。。。。
直机至少是六通,,没问题。。

网友B:
如果炸鸡是陀螺的问题  那么换个陀螺也就好了 不过估计调试的问题居多 所以楼主把火发在飞机上也没用 换了无副翼调不好一样是炸机  建议还是多研究研究调试知识

网友C:
心态 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冬天这么大火气啊~~

呵呵,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心态 不好啊!

不是,是因为想有借口换飞机,因为炸过很多次,虚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炸鸡是陀螺的问题  那么换个陀螺也就好了 不过估计调试的问题居多 所以楼主把火发在飞机上也没用 换了无 ...

我是找换飞机的借口,这飞机炸了无数次,炸得不像样了,严重的虚位。。需要更换一台新的,巩固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找换飞机的借口,这飞机炸了无数次,炸得不像样了,严重的虚位。。需要更换一台新的,巩固技术

控买8fg好了  基本就不用换了

网友D:
脚架、侧板、电机、电调、尾波箱看着是没问题的呀,扔垃圾桶,损失就几百块了,这几百块是没必要损失的,捡回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脚架、侧板、电机、电调、尾波箱看着是没问题的呀,扔垃圾桶,损失就几百块了,这几百块是没必要损失的,捡 ...

电机、电调,斜盘舵机、基本报废。尾舵机应该是好的

网友:
炸的连精度都不能保证的机机,留着何用?想换就换,只要自己消费的起,没什么好遗憾滴。

网友:
朋友稍安勿躁

网友E:
O(∩_∩)O哈哈哈~砸了半天没砸烂脚架。。。好技术!    如果长久玩儿的话,控就上T8FG吧。。。尾舵上个中等的就行了,我现在用的KDS N590,没必要用好的。好好练习。。。等有技术了,把这个砸烂,换LOGO 400或泰式X5。。。我还得说一句,这个配置。。。你可以考虑考虑亚拓450DFC。。。

楼主:
引用 网友E:
O(∩_∩)O哈哈哈~砸了半天没砸烂脚架。。。好技术!    如果长久玩儿的话,控就上T8FG吧。。。尾舵 ...

450DFC 是pro机身,而且是3GX,身边模友不会调,自己更不会调

450T,比较新颖的机身,想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DFC 是pro机身,而且是3GX,身边模友不会调,自己更不会调

450T,比较新颖的机身,想试试

恩。。。玩儿自己爱的,那才是最好玩儿。。。

网友:
215*3
DS525*1
亚拓450MX,花牌3980KV 蝎子,
陀螺仪.3GX XYZ MB V8 SK720
铂金40A 花牌45A 50A

遥控器,必须换,最好还是 8FG 或者XG8

网友F:
215*3
DS525*1
亚拓450MX,花牌3980KV 蝎子,
陀螺仪.3GX XYZ MB V8 SK720
铂金40A 花牌45A 50A
空机建议选飞越空机,升级亚拓大齿盘组,亚拓尾推,更换正反螺纹连杆,冰人电机坐,2.0杯头螺丝,配冰人红色机身垫片,更换整机ABEC2等级轴承,有门路换EZO的,NMB的,NSK的,淘宝全假货哦,
遥控器,必须换,最好还是 8FG 或者XG8

楼主:
引用 网友F:
215*3
DS525*1
亚拓450MX,花牌3980KV 蝎子,

呵呵,非常谢谢这么详细的配置,电机450MX我也在考虑当中

网友:
第一次装的话,直接买个dfc套装吧,贵不了多少钱,天6买个接收用g31没问题

网友:
就这配置有什么不可以的么?有本事你搞个低配问问大家还好给你出出主意

网友G:
电调没必要铂金,飞腾就可以,6s定速不定速效果一样的
尾舵机用futaba s9257,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调没必要铂金,飞腾就可以,6s定速不定速效果一样的
尾舵机用futaba s9257,

6S ???
我这个配置是3S的吧???

网友:
快末日了。,用6s,3s不耐用

网友:
电机hg2223pro就可以,比什么蝎子花牌都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