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指教,这夹头怎么拆

楼主(2012-12-15):
这个夹头小弟搞了好几次都没搞下来,那个螺母原来是在上面的我估计是用来拉住夹头的,那么夹头和主轴可能是锥套的,但就是怎么弄都没成功,后来干脆把螺母拧下来抵住夹头,幻想着它哪天能掉下来,但是这家伙太坚强了。现在搞不懂了希望前辈指教

楼主:
以前做的斯特林发动机,还没运转起来过,长锈了

楼主:
1100元败回来的车床够得休整的了

网友A:
那螺母好像就是拆夹头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螺母好像就是拆夹头用的

那是怎么弄的呢

网友:
这种钻床没用过,应该用力拧那螺母把夹头挺出来,不行拧紧螺母后用铁锤敲下夹头(由下往上)。

网友:
白白嫩嫩的手上咋就弄伤了呢,小心啊,不过玩这个受伤也是家常便饭了。

网友:
螺帽应该就是推松夹头的吧,这个设计比较鸡肋,光推松单作用是吧,很多北美老式的钻床会使用一个复杂的设计,一个直径很粗的螺纹管套接口,螺纹套外面滚花纹,并在外圆上打有孔洞,方便使用月亮勾扳手或者插杆松紧这颗螺母,关键是那个螺母直径很大,估计超过25毫米多了,那个螺母外径就跟钻夹头外圆差不多大,那才可以推送夹头掉下来,螺纹档选细了话就没有用,整个夹头与主轴都比较复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夹头快速的拉紧功能,这样就可以快速更换钻夹头了,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一台钻床为什么要频繁拆装钻夹头呢,又不是铣床。更换钻夹头,真是无理取闹的设计,毕竟本身这个钻夹头已经很复杂了,所以近些年的北美的很多钻夹头杆的接口也越来越简化了。基本都摒弃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设计理念。

网友B:
锥套的这一点是肯定的,这个螺母当初设计师的意思就是为卸下钻夹头做工具的,按理说应当能挤下,但别人的我不知道,我的那台是不行,我是大拆大卸后,靠打击的蛮力请下来的。我那个更鸡肋,是滚花的,想靠他拿下,完全是幻想,你可把他拧上点,左右垫同等厚度的铁,再挤一下,看看能否找到点感觉?不行就彻底解剖。不想换换轴承吗?看看能否给你上个我的图,供你参考。不要蛮干,的动脑,尽量避免伤害。

网友C:
这伤的是大腿吧?
难道你是坐在地上抱着机器操作的?

网友:
这个螺母是锁住锥柄的,将螺母完全松脱后,用楔铁从主轴中间的腰型孔里将锥杆打出,先要将主轴的腰型孔和外轴套的腰型孔对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锥套的这一点是肯定的,这个螺母当初设计师的意思就是为卸下钻夹头做工具的,按理说应当能挤下,但别人的我 ...

那就请老师上图指教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伤的是大腿吧?
难道你是坐在地上抱着机器操作的?

是用角磨机切丝杆时不小心,切割片被丝杆卡住,角磨机猛地一下弹到大腿上。切割片搅在裤子上给憋停机了,把我嘿惨了,不敢跟家里人讲,不然要和铁坨坨告别了。应为再过去一点我孩子就要和世界无缘了,割到树杈是很危险的

网友:
把夹头拧到最大后看一下里面是不是有个固定螺丝

网友:
幸好没事,这儿角磨机事故的故事不止你第一个了
阿弥陀佛。。。

网友:
割到树杈是很危险的

安全第一啊!

网友:
螺纹连接吧?螺母是被帽。

网友:
看你后面的图应当是莫1的锥体,椎体尾部有丝,靠这个螺帽更加紧密的连为一体。(没有这个帽,松时会掉下)。完全松开后,用楔铁打一下就给卸下了,和我的那2个都不一样。

网友:
图大 上不去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角磨机切丝杆时不小心,切割片被丝杆卡住,角磨机猛地一下弹到大腿上。切割片搅在裤子上给憋停机了, ...

用角磨机切东西很危险的,淘宝上有一种固定角磨机的架子,买一个吧,切东西安全一些,要是把JJ给切掉了,上床也就没乐趣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