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单片机,但烧不进去,怎么办,求救

楼主(2012-12-15):
电子市场买了个学习板,烧了一个程序后,第二个就少不进去了,就是停在那个界面没反应了,应该没问题啊,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帮顶!!!不会 高端!!!

网友A:
有没有给单片机供电?电脑端口有没有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给单片机供电?电脑端口有没有选好?

供电没问题,原来烧的程序还在运行,就是新的烧不进去,端口也没问题,设备管理器里可以看到

网友B:
点击下 载后先断电在上电,我的板子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上 正解!!stc 串口下 载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击下 载后先断电在上电,我的板子是这样的

+1. 要是不想每次烧程序之前都断电的话,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doflye.net/thread-827-1-1.html

网友:
串口对不对?这货挺简单的啊~~应该还有个有个p1,。0 p1。1功能 不过貌似不常用~~电压是不是选择5v

楼主:
先断电后接电,不会搞错的,端口也不会错,最基本的都搞得很清楚,现在问的是其他原因

楼主:
有没有高人求救

网友:
点击下 载后先断电在上电

网友:
STC的可变速度下 载有时候对串口线有要求,试一下按下面的设置,把最高最低波特率设成一样,就关闭了可变速度下 载功能,下 载容易一些。速度不一定是19200,从低往高逐个试

网友:
楼上对的,从新上电,一般STC4800,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击下 载后先断电在上电,我的板子是这样的

正解

网友:
40块钱的板子

网友C:
LZ,用这样的学习板事倍功半的。

找块ARDUINO NANO,买块面包板和一捆插线,再去买些常见元器件,上手是相当的快。

网友:
最差的情况就是片子出问题了。换个片子试试吧。

网友:
学习一下啦。吸收一些经验

网友:
看不懂,但是还是顶一下,,,这个事干嘛用的?

网友:
单片机芯片倒是有不少  就是不会用  学无止境

网友:
14楼正解,再不行加QQ:690 429 986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用这样的学习板事倍功半的。

找块ARDUINO NANO,买块面包板和一捆插线,再去买些常见元器件,上手是 ...

这个方法确实很快很强大,但是是基于一个固定架构,你必须按照这个来,再者假如换其他芯片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确实很快很强大,但是是基于一个固定架构,你必须按照这个来,再者假如换其他芯片就不行了!!! ...

那就要看LZ学单片机干嘛的了。如果学了是拿来干活的,那干活要用啥芯片就得学啥芯片,没啥捷径。

如果是自己玩玩,搞些小制作啥的,完全没必要把自己往复杂的方向搞。就像我,玩玩ARDUINO蛮好的,自己非要升一级去搞STM32,发现这难度不是差一个级别的。

网友:
有P1^1\P1^2的接口的是485通信,我的芯片也是这样开始好的,后来就烧不进去 了,转用4800的波特率才能正常通信,而且DB9用的那条线和电脑连接老有问题,直接买了根USB TO TTL的线,现在用USB口一切正常

网友(2013-01-14):
断电 从新烧

网友:
估计芯片坏了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usb转232的线和操作系统有不兼容的问题,前提是你用的是win7。
在win7下,我试过的,pl2303的芯片没法用,表现是一切正常,但就是写不进去,
或者质量差点的线,干脆就是连接的时候一切正常,等你写得时候,立刻提示出错,
我换了几条线都不好用,最后只有跑到市场上特意买了条ft232芯片的线,在win7下才能正常使用。
解释一下,我为什么用win7,原因是新的笔记本,比如联想,有些硬件不提供xp下的驱动,
尤其是联想的双显卡热切换技术,只能在win7下用。
在xp下,只能从bios里关掉独立显卡,板载的显卡的性能实在是不行,工作的时候,偶尔玩玩游戏娱乐下,
于是就装了win7。而pl2303芯片的usb转232线,除了个别做工实在差的,其他的在xp下使用的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