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十字滑台上的销子怎么拆

楼主(2012-12-15):
如题这个地方怎么拆啊 好像是定位销

网友:
一般这种销子都是锥度销,找个扁铲从那个固定块侧边缝隙往里敲,敲出点间隙啦再慢慢用东西撬,一般只要稍微松开点,就可以拿下来了

或者来个大力金刚拔,直接用手拔下来

如果怕损伤安装面边缘,可以在固定块面上打两个眼攻丝,拧两个长点的螺杆,有受力的位置以后,或撬或拔就自己看着办了

另外一头结构看不到,如果有操作空间,把那两颗螺丝卸掉以后,直接敲另外一头丝杠头就可以了

网友:
松了两个螺丝,锁紧滑台,逆时针摇丝杆自已会出来。

网友:
没专用工具的话,我一般都是铁锤加凿子。

网友A:
千万不要用凿子!!这种应该用拔销器,如果没有可以用螺丝螺母压板做个简易的拉马,一定要用科学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用凿子!!这种应该用拔销器,如果没有可以用螺丝螺母压板做个简易的拉马,一定要用科学的办法,

小子外有螺丝孔 套上螺杆往外拉就出啦了  不过就是担心没那螺丝孔 没有也不用担心 松了螺丝往外轻轻砸就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