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晒晒--恒龙虎王不断改装,获得爬坡大扭矩的历程及费用

楼主(2012-12-16):
   以前我有个玩具坦克,当时买的时候看着很逼真,遥控的到处跑觉得也挺好玩,是塑料波箱,当时买的380块钱。自从上了这个论坛后,开阔了眼界,才知道那个是恒龙的M41,在这里看着大家都改,着了迷,也想着买一个来改,要就得金属的,于是求助某宝。
   从龙三太子那里买的重金属虎王,履带和所有的轮都是金属的,7.2V 4000mah锂电,呢就是这个

注:先提醒   同学们,谁帮我出主意,利用上HL车体内的发烟装置。。。。。。。

庆祝新购田豹G

网友A:
不会是全金属路轮的吧?太奢侈了...

楼主:
      买来的HL虎王,动力不足,音效,涂装都不满意,是打XX弹的(卖家没有伸缩炮版),要的就是一个好的基础,金属虎王花费-------约1820元   含2块4000mah锂电池
接着,开始改了:
    第一:换威驰声组和四路集成电调-------花费约820元  对威驰声效和电调很满意
    第二:换控----天地飞 FT06-A   -----花费约180元
    第三:换伸缩炮------为免麻烦,直接从瀚海一粒沙那儿买来一个带伸缩炮的虎王炮塔,换掉---花费约200元   换得很顺利,没什么麻烦
    第四:涂装-------我是第一次弄这个,又不想花钱买喷笔,用的是田宫喷罐油漆 水补土 珐琅漆 胶水什么的 ---花费300元左右

    弄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还好有个M41,拆下来的恒龙CPU等电路板和遥控都给了它,装上去还顺利,能用,M41原来的小电路板就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全金属路轮的吧?太奢侈了...

对的  路轮都是金属的

网友:
涂的不错嘛,模型真是坑啊,还没怎么改都花了几千了。。。

网友B:
涂装很有质感,挺好的!

楼主:
   上面完成后,音效满意,动力感觉还是不足,爬小坡都上不去。威驰电调能输出30A电流应无问题,于是试着换电机。开始买来2个GEE的395电机,说是超大扭矩的。
              这里花费:12元
电机回来了,恒龙钢波箱上2个电机拆下,齿轮我不敢乱拆,找单位里做五金加工的师傅,师傅有办法:利用老虎台固定,敲轴,很容易取下齿轮,又装到395电机上去。
这个395电机换上去以后,根本不像别人说那样,扭矩有多大速度有多快,坦克放在地上只听见吱吱声,车不走,加大油门勉强走起来,遇到点障碍就动不了了。
   是不是电机太猛了,电调不给力?我这样想,还是换回去吧,原来2个HL的380电机不想要了,买2个日本马步齐的380电机,花费36元。
------NND  又要找师傅换齿轮,这2个380电机换上去了,通电,还是动力不够,遇到小障碍就停住不动,怎么回事?????后面装履带的时候才发现,左右2个最后边的轮子跟履带卡位错了位,使得履带运动的阻力巨大,履带一正好位,坦克就开起来很顺了,但只是跟买来时动力一样,只能爬比较小的坡,稍微陡一点的坡都上不去了。

   看来换电机无用,那就整个波箱换了吧----跟太阳鱼要了一对MATO的3:1铜波箱,这个波箱说是能适应HL虎王坦克,买回来装的时候还是费了点劲,有几个螺丝孔位对补上,影响固定,于是先用电烙铁把车体烧个小洞,再把自攻螺丝强行扭进去,算是固定好了,波箱运行前各齿轮抹上机油加强润滑,这样噪声也会小一些。
--------此处花费270元左右

     这个铜波箱真好,坦克扭力明显增大许多,坦克慢速行走及慢速爬坡真的很逼真,爬坡度增加了,但陡坡还是上不去。。。。。。。。。。。HL的2个钢波箱换给M41了,那个车塑料履带塑料轮子,换了钢波,跑得飞快,爬坡不打齿了---算是废物利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涂装很有质感,挺好的!

       太惭愧了,这种涂装你们还讲好,就是拿喷罐乱喷出来的,整车一个颜色好处理。具体怎么弄都是第一次,全部是在网上搜索的

网友:
拍个片 让我们也过过眼瘾啊

网友:
CAD让我这个菜鸟怀以何盾啊

楼主:
              经过在此论坛潜水多日,我现在怀疑是电池的问题了,威驰电调  铜波箱  都换了还不行,只能怀疑电池了。
  我觉得是这个7.2V  4000mah   30C 锂电池的电压不够,不是容量不够-----因为电压越高,电机转速也越快,3:1铜波箱就应该能提供更猛的动力。
  查威驰声组说明书   不能超过12V直流电压,  威驰电调供电也应该不能超过12V(没有电调的说明书)
--------------------------某宝搜索   格氏  3S  11.1V  3300mAH  航模锂电池  这个电池是25C的就是说能输出最大82.5A电流,威驰电调才30A,这个电池肯定够用,而且尺寸我量过HL虎王的电池舱,可以放进去。
                ---------------买来电池,这里花费 265元。

   留意,格氏这个电池,接口与恒龙虎王不兼容 着急试车,只好把原配一块7.2V  4000mah  锂电的接口剪下来接上。11.1V  3S电池  内部是3块3.7V电池串联,每块充满电是4.2V,合计12.6V   电压太高了直接用可能烧东西。找来一个30A硅桥,里面有4个二极管,而且硅桥上有散热铝片,比较好用。我只需要2个二极管串联,理论上能降压1.4V(每只正向导通降压0.7V),那么12.6V电池满电电压经过串联二极管后还有11.2V,对电调和声组无害,而且能给电机提供更高的直流电压。硅桥要断开另外2只二极管的串联,不然接硅桥2个脚,相当于使用了2组串联二极管再并联,还是找单位师傅用切割机(就是家里装修切瓷砖那种)把硅桥切去一个脚,断开里面另外2个二极管的连接,这样整个硅桥接它2个脚就是接了2个串联的二极管。

---------------把11.1V的电池正极与硅桥串联再接入原供电线路,实际测量经二极管降压,给电调和声组的电压时10.9V,安全。我也保留了原来7.2V电池的接头,这样原配7.2V的电池也能用,11.1V电池装进电池仓,还有2个接头,装的满满的。。。。。电烙铁真好,直接在塑料上烫出穿线孔。

          大结局:这次给我撞对了,虎王跑得不仅快,关键是爬坡能力超强,而且可以以很慢的速度爬很陡的坡(这跟车身重量和金属履带有关系,车太轻的话可能爬很陡的草坡就抓不住滑下来了)。。。。。。。。。60度以上的草坡,可以慢爬上去。。。真兴奋,今天算是折腾完了。

。。。。。。。。。开完车摸摸电调和硅桥温度都不是很高的。。。。视频后面再发。

补充:后来发现出去跑过后,2对前后轮那个位置的履带与坦克裙边摩擦,于是把碍事的裙边割去,跑得就无阻碍了。我是烧个蜡烛把刀片加热了,很快能割掉塑料,然后再随便打磨处理了一下,关键是要爬坡,外观本来就是乱整的,已经这样就不去精细处理它了。

这是割掉了裙边之后,有些不好看

最后还有个问题:HL的发烟波箱我还保留在车体内部,发烟开关也在。。。。。。怎么把它利用起来呢?已经没有多余的电调输出口了。。。。。。。。。。谁给想想办法,感谢!!!

网友:
恭喜楼主折腾成正果。

网友:
上视频啊,要看伸缩炮管

网友C:
恭喜,恭喜

网友:
真会折腾,支持

网友D:
你也可以加个齿扭矩立马上来。。。速度也慢了。。。来自台湾的。。。。我试过不错。。。。适合重型坦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也可以加个齿扭矩立马上来。。。速度也慢了。。。来自台湾的。。。。我试过不错。。。。适合重型坦克

...

   可是我不懂加齿轮啊,只懂扭螺丝,就只好换了整个波箱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不懂加齿轮啊,只懂扭螺丝,就只好换了整个波箱了!呵呵

我是坦克也都是改多加一个齿,速度很合适二战坦克,主要是扭力很大,只要不打滑,什么坡都上得了。谁都有第一次,练手才是王道,锻炼了自己,又剩下了米,何乐而不为~~~呵呵

网友E:
啥田宫罐喷什么的加起来要300?这买了多少啊~~~~300的话已经够买个便宜的喷笔+气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田宫罐喷什么的加起来要300?这买了多少啊~~~~300的话已经够买个便宜的喷笔+气泵了~~

我记得  车身用了1罐水补土,3罐TS28   喷履带用了一罐德国灰   还买了1瓶珐琅漆溶剂,3小瓶颜色漆

网友:
顶,非常棒,就是有的米浪费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记得  车身用了1罐水补土,3罐TS28   喷履带用了一罐德国灰   还买了1瓶珐琅漆溶剂,3小瓶颜色漆

那只有200~~话说ts28貌似是橄榄绿~这颜色是喷米国车的吧~

网友E:
话说你的虎王没有前面第一个负重轮会卡住驱动轮的现象,和跳轮的现象吗

网友F:
恒龙整成田宫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你的虎王没有前面第一个负重轮会卡住驱动轮的现象,和跳轮的现象吗

这个金属履带走起来是会有你说得现象,不过不是很明显,一点不影响它爬坡

网友:
楼主改得不错,就是费钱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恒龙整成田宫价了!

不太懂技术,只好多花些钱。
总结一下最少得花费如下:
(1)HL车体(重金属版)-------1817元   。。。。不知道能不能不买他的锂电池??
(2)威驰声组+四路集成电调----825元
(3)伸缩炮塔------200元.。。。。。。。。。。其实可以只买伸缩炮管和换伸缩波箱的
(4)遥控器----200元
(5)铜波箱-----265元
(6)11.1V电池-----260元
(7)喷罐漆水补土------算300元
--------------------总共 :3867元             接近田宫虎王的价格了,不过田那个价没有金属履带,没有控和电池。。。。。还是田的贵。

。。。。。。。。。。。。。。弄了这一个HL虎王,基本上对改装知道个一二了,明年有米的话 我打算弄个 田 KV-2 来收藏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只有200~~话说ts28貌似是橄榄绿~这颜色是喷米国车的吧~

记错了,查了一下。车体喷了3罐 TS3 消光暗黄   履带喷的是  舰体灰

网友C:
米就是多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太懂技术,只好多花些钱。
总结一下最少得花费如下:
(1)HL车体(重金属版)-------1817元   。。。 ...

最少的花费就是事先就想好要怎么改,所以花费应该大致如下:
1,hl车体,最低配637,金属履带,金属驱动轮,钢波箱,金属负重轮真的没必要。950可以拿下,如果真要金属负重轮,金属摇臂么估计得1500
2,威驰声组+四路集成电调----825元这个跑不了
3,伸缩炮塔这个就不用买了
4,遥控器----200元
(5)铜波箱-----265元,既然想好要用这个波箱,那么第一条根本就不用买那个钢波箱。所以不用265,这项目等于多出100而已
(6)11.1V电池-----260元
(7)喷罐漆水补土-----郡氏的罐喷补土是45,田宫罐喷是29,正常使用一罐可以喷三四辆1:35坦克。一辆1:16坦克在熟手手里特别是还喷了水补土的情况下是用不掉两罐以上的。这点200以内能解决。而且履带什么的我建议国产的三和自喷漆。价格是个位数~坦克旧话操作一般使用油画颜料渍洗,滤镜,油画颜料只做一辆坦克两个颜色加松节油20块钱就能搞定

总价约等于2905,应该在3000以内。主要是那个所谓重金属版太离谱了。不要那些金属负重轮什么的只要2500左右。如果真的准备上金属负重轮,这个价格不如直接800左右买进口的金属负重轮+摇臂。那个负重轮的外形也好,带轴承的

网友:
看来楼主真实没少折腾啊 ,走而很多弯路 ,其实只要电调给力,电池用锂电。3S就行 真的很暴力 只有履带打滑没有爬不上去的坡。我现在的虎式就是3S锂电加395电机的组合 很暴力 ,现在的麻烦就是塑料地盘快被我搞散了,目前就想着全金属底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少的花费就是事先就想好要怎么改,所以花费应该大致如下:
1,hl车体,最低配637,金属履带,金属驱 ...

伸缩炮这个还是要的,我要向有经验的同学学习。

车体内保留的HL发烟器,怎么用上它???????????????????????

网友:
这车弄的真的不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少的花费就是事先就想好要怎么改,所以花费应该大致如下:
1,hl车体,最低配637,金属履带,金属驱 ...

哥们你要早说该有多好啊。。。。。好多同学想玩坦克,不知道怎么玩以为就是满地乱跑,也以为几百块钱就可以了,我开始的时候就这么认为。

HL重金属版买回来的时候,都没想过要怎么改,认为已经蛮好的了。。。。。看了论坛入门贴,知道田宫  知道威驰,随着越来越多的不满意,才一步一步去改。真的走了很多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但动手能力和经验也有了,值得。。。。。下次再买坦克,就知道该走哪条路了(田宫坦克是一定要收藏一部的)。

网友H:
楼主要爬斜坡,把威驰电调换掉吧,这个不给力,别枉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伸缩炮这个还是要的,我要向有经验的同学学习。

车体内保留的HL发烟器,怎么用上它????????? ...

我说的那个637的低配带的就是伸缩炮

网友:
要是我能一次拿出这么闲钱改车的话,一定不会去买声组的,要改也是改金属底盘车体和配件,火炮发射效果声光组件再牛也没真火药炮的效果给力,不过楼主的涂装到是做得不错,很值得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要爬斜坡,把威驰电调换掉吧,这个不给力,别枉折腾...

没有啊,威驰可以   都爬得上去啊    挺好的

网友:
感觉楼主大走弯路了,买田宫虎王合算,而且恒龙这虎王底盘需要改造。其实恒龙的波箱改造得当也很好,耐操,基本操不坏,比铜波箱好多了,扭力大,省电,低噪音,当然花的米也多

波箱改全轴承

波箱改全轴承

改减速电机

改减速电机

楼主:
这个虎王就当是交学费了吧,下次田宫------我就不打算改了,呵呵,这么贵的东东,没手艺不去弄它。去澳门买田宫不知道价格怎样,我是珠海的。

要改坦克---还是恒龙。。。。

改波箱,改电路对我这种初哥是比较难的。相信在这里并不是个个都高手,不是个个都会拿电烙铁,会用万用表。
-----------------如果大家都来贴自己的改造过程(讲详细些,当做是对我们这种刚接触坦克模型什么都不会的人讲),贴自己的涂装过程,说说自己的宝贝哪儿买的说说多少钱。。。。。让大家都学习学习,就会有更多人喜欢坦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虎王就当是交学费了吧,下次田宫------我就不打算改了,呵呵,这么贵的东东,没手艺不去弄它。去澳门买 ...

价格差不多的,老田的东西国内价格和别的地方差不了多少。有些可能还便宜点

网友:
改的好的好!

网友:
还是要自己动手,钱虽然花了手艺也学到了

网友(2013-06-13):
话说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现代坦克,老坦克的外形太土了

网友:
涂装我喜欢

楼主(2013-08-16):
庆祝买新车,顶自己

网友:
那个金属底盘的是什么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也可以加个齿扭矩立马上来。。。速度也慢了。。。来自台湾的。。。。我试过不错。。。。适合重型坦克

...

你的波箱是HL虎王的波箱?

网友(2013-10-23):
你好~我有一个恒龙的虎王,电调买的也是威驰的,现在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方便加QQ不!454107527

网友:
那么请问有没有人知道恒龙虎王,自带的那个锌波箱的电机的电流最大是多大的啊?要买电机驱动的话,得买多大的啊?

网友:
真是经典的战车啊!

网友(2014-05-09):
楼主 我想问下 天地飞控 怎么设置控制波箱的问题。。。。。能详细的介绍下吗????比如哪个通道怎么改成遥控坦克上的波箱的

网友:
向前辈致敬!

网友:
强烈要求LZ拍个视频,好歹让我们领略下威驰声组的音响效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