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X射尾桨。。。。。。。。

楼主(2012-12-16):
正在翻跟斗,突然间一阵翻滚,幸好是在草地飞,熄火坠地后检查损失和问题,损失尾伞齿一颗,尾桨夹在上螺丝的位置缺了个口。
机器目前总起落140。。。

网友A:
130x 的易损都是哪些呢?

网友:
空中射尾桨3次,都是硬生生从桨根扯开的,射後螺丝、桨夹都完好,就尾桨不见了。

严重怀疑原装尾桨的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x 的易损都是哪些呢?

易损件也就是D齿,因为我摔的多,A齿也换了,其他尾波箱的轴承也比预想中寿命短一些,但还不算离谱。。。我摔得多主要是以前没发现接收天线的问题,如果把注意事项都搞清楚,即使是第1批货都不会有大问题。。。
在草地里摔了多次,舵机、尾管等其他都没坏过。这机器极其适合不喜欢修机、有一定水平的懒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易损件也就是D齿,因为我摔的多,A齿也换了,其他尾波箱的轴承也比预想中寿命短一些,但还不算离谱。。。 ...

嚮往的未來常備六動小電直!如果構造和130X相衕,而尺寸控製在20cm以內,我會更喜歡!

网友:
串个门 加好友 打招呼 发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