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X耐用性报告2

楼主(2012-12-16):
98起落,第一颗舵机开始抖舵,跟MCPX差不多。。。尾巴稍微有点金鱼尾,因为主电机快挂,转速很低,暂时未能确认是什么问题

网友:
98个起落,值了

网友A:
尾电机挂了多少个?fbl80出了就有平价舵机用。

网友:
这个飞机还是先观望一下再说

网友:
感觉已经相当耐用了

网友:
80舵机厂家说和100是一样的

网友B:
主电机已有替代品在我的机服役中,效果满意。价格合理。暂时不考虑改无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电机已有替代品在我的机服役中,效果满意。价格合理。暂时不考虑改无刷

是不是用的80的机身,装911的主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电机已有替代品在我的机服役中,效果满意。价格合理。暂时不考虑改无刷

那裏找到呢? 謝

网友:
十个起落的飘过、爽

网友:
上次不是有人找到15块一颗的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挂了多少个?fbl80出了就有平价舵机用。

尾电机一个都还没挂,锁尾还挺好的

网友:
楼主折腾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电机已有替代品在我的机服役中,效果满意。价格合理。暂时不考虑改无刷

聰少介紹詳細一點吧!

或者把你的淘寶鏈接放上來。

网友:
淘宝搜下吧。。15块一个8MM的主电机。。究竟合适不。还没人测试过。。反正看着挺便宜的

网友C:
請問樓主

Nano CPX普通模式下螺距曲綫百分比是多少啊?我用的控是DX6i,按NanoCPX說明書設定螺距曲綫在降落收油門到最低點因為負螺距的原因壓壞腳架。

网友:
替换马达很便宜啊

网友:
fbl100的新版舵机比ncpx好太多了,在mcpx上超过120起落了都没有出现碳膜磨损而抖舵。
前天试了将fbl100的舵机装在ncpx上,升降舵机无法安装,左右两侧的都换成 副厂舵机,fbl舵机行程比ncpx的大一些,在遥控上限制了舵机最大移动范围,这个混合了两种舵机的ncpx跟原来没有任何区别。三个原厂舵机用来维护一个升降舵机,可以支撑3 x 98个起落了

网友:
fbl100的新版舵机比ncpx好太多了,在mcpx上超过120起落了都没有出现碳膜磨损而抖舵。
前天试了将fbl100的舵机装在ncpx上,升降舵机无法安装,左右两侧的都换成 副厂舵机,fbl舵机行程比ncpx的大一些,在遥控上限制了舵机最大移动范围,这个混合了两种舵机的ncpx跟原来没有任何区别。三个原厂舵机用来支撑一个升降舵机,可以支撑3 x 98个起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樓主

Nano CPX普通模式下螺距曲綫百分比是多少啊?我用的控是DX6i,按NanoCPX說明書設定螺距曲綫在降 ...

我的飞机除了D/R设成90%,其他全部是缺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fbl100的新版舵机比ncpx好太多了,在mcpx上超过120起落了都没有出现碳膜磨损而抖舵。
前天试了将fbl100的舵 ...

汗一下。。。舵机寿命没有那么短啊!!!洗洗又能用了。。。我的MCPX舵机已>1000起落,依然在用。。。
不过有便宜舵机替换倒是好消息

网友(2013-04-03):
引用 楼主:
汗一下。。。舵机寿命没有那么短啊!!!洗洗又能用了。。。我的MCPX舵机已>1000起落,依然在用。。。
不 ...

洗? 怎么洗呢?

网友C:
放在洗衣机里,放点洗衣粉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在洗衣机里,放点洗衣粉就可以!

这个笑话够冷的,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