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是怎么给锂电放电的。

楼主(2012-12-16):
周未才有时间飞,锂电保存的话,说是要充到4.2v之后放电到 3.8-3.7v。充电器放电太慢了,有啥办法能放的准且快些吗?我的充电器是B6,放电电流最大1A,实际才0.5A。

网友:
还是飞掉,最好.
A6也慢,可不用管,自动.

网友:
从来不需要专门的放电器,浪费能源。搞个逆变器,插个电脑显示器都好,或者从一个电池充到另一个电池,。个人觉得充电器的放电功能非常多余。放电也根本不需要那么平衡,充好电自然就平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显!!!

这得多久才能放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显!!!

用电显检测嘎。呵呵。

网友:
买可以放电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显检测嘎。呵呵。

放电!!!平衡放电!!!

网友:
飞完,下雨就电炉丝

网友:
方法很多,灯泡、电阻、盐水…环保节能的话回充到车电。

网友:
锂电保存的话....

係指長時期保存 , 幾個月以上才需放电, 存放一星期, 不理吧! 免得浪費一個电池壽命周期 (charging cycle life)

网友:
用106b放电的飘过

网友:
只充到3.85不就行了吗

网友:
练悬停是最佳的放电方式

网友:
很简单吗 。。把飞机固定在椅子上 然后 推油门 哈哈。。。。

网友:
PL8第7模式放电中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啊。想上106B。呵呵。

网友B:
接电烙铁,正好修机。

网友C:
简单哈
B6的话 调成LIPO STORAGE
这是储存模式
它会将电池电压搞成每片3.8V
多了就放 少了就充 自动的
不用看着

网友D:
我选择悬停放电

网友E:
电池多了用PL6放电,少了给手机充电,夏天还可以用USE风扇放电

网友F:
PL8 放电 每次外场回来都用保存模式存放,PL8放电功率超大非常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