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零线、火线、地线的问题

楼主(2012-12-16):
剥了一个三角插头,三根线分别是绿色、蓝色、黑色,请教怎么区分哪根是零线、地线和火线!

网友:
一般红色是火线开关前,黑色开关后。蓝色是零线,绿色不一定什么。黄绿色画线是地线。

网友:
地线一般都是花线。

你这个最好还是测量一下。很难说啊

网友:
万用表伺候
火零线貌似搞错不要紧。。但地线不能搞错

楼主:
照了图,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插头   上是地    左右是  火  0

网友:
E地线  N零   L火线

网友:
万用表伺候

网友:
这个还是测量下保险

网友:
一节电池,一颗空心杯就查出来了。应该是上绿地,左蓝零,右黑火,插头朝插座的方向。接错又不会死人,最多跳闸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了图,请大家帮忙看看

上面有字自己量下一般双色是地线 如果没 可能就是绿色是地线 黑色是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