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在中点,测量集体螺距为零,循环螺距不为零的问题

楼主(2012-12-16):
手头上有550 500 x5都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在调节测体螺距时油门在中点,此时螺距显示为零,但当把桨转到与尾管平行时,螺距就己经不为零了,导致在调节8度循环螺距时不准,这是什么原因??之前的步骤已严格按十字盘,桨夹水平来调好的了

网友A:
调0的时候 大浆必须和尾管 平行

网友:
十字盘调平,可以分别在12点 3点 6点 9点 4个位置测量9度,除LOGO外可用电子的,LOGO的建议用机械螺距尺
可以借鉴下这个方法:http://cnrc删掉我groups.com/article-2156-7.html 引用自火星先生的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0的时候 大浆必须和尾管 平行

集体螺距是不是可以在与尾管垂直的位置调也可以?

网友:
都是 尾管平行调

网友:
这就是数字螺距规蛋疼的地方

网友:
我是集体螺距,机翼与尾管垂直调,循环螺距和尾管垂直调的。不知对否,请老鸟指教。

网友B:
测量的时候必须从4个方位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的时候必须从4个方位测量......

麻烦能说清楚点不??

网友C:
你电子螺距尺用来归零的参照物本来就不是绝对水平。所以你螺距尺在不同的位置测的值肯定是不一样的了。
你测集体螺距值的时候,大桨方向是与尾管水平的。这时候就应该在原来位置继续测量循环螺距,在遥控器里设定SWASH中的AILE值,直到循环螺距为8度,这时,SWASH中的ELEV值可直接套用已经调节好的AILE值,即可完成循环螺距的设定。不需将大桨旋转90度来再次测量一遍的。

网友D:
楼上的头像是本人吗?很有气质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电子螺距尺用来归零的参照物本来就不是绝对水平。所以你螺距尺在不同的位置测的值肯定是不一样的了。
你 ...

ELEV直接套用AILE的值很不稳当啊~~~  转个90度也不是什么难事~~~ 调机最忌“懒”, 一定要细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能说清楚点不??

就是上面我说的那4个点

网友E:
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坛子里有人发帖反应这一事了,我刚开始玩无副翼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坛子里有人发帖反应这一事了,我刚开始玩无副翼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那结果是怎样?怎么解决?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结果是怎样?怎么解决?

不用去纠结这个问题,你只需按亚拓3GX 2.1 设定视频里,使 桨平行于尾管,将中立点0度螺距,然后在遥控器里设定SWASH中的AILE值,直到循环螺距为8度,这时,SWASH中的ELEV值可直接套用已经调节好的AILE值,即可完成循环螺距的设定。不需将大桨旋转90度来再次测量一遍的。!还有集体螺距自己设定!至总之不用去管它!你桨转90度 中立点肯定不是0度螺距了,循环螺距也会变化,不要管了,解决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去纠结这个问题,你只需按亚拓3GX 2.1 设定视频里,使 桨平行于尾管,将中立点0度螺距,然后在遥控器 ...

但是如果十字盘是绝对水平的,不是转到那里都是0度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十字盘是绝对水平的,不是转到那里都是0度的吗???

哎!那是十字盘的天性,不可能转到哪里都是0度的,有人发帖反应过这个问题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十字盘是绝对水平的,不是转到那里都是0度的吗???

0度是相对于你电子螺距尺归零的那个水平面来说的。你归零的水平面不可能绝对水平,不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十字盘是绝对水平的,不是转到那里都是0度的吗???

楼主不用纠结了,一般来说十字盘不可能绝对水平的,舵机和各个机械部件也会有微小的虚位。

网友:
我是集体螺距和尾管垂直调节(11度0度-11度)两边的浆要一致,循环螺距分为副翼和升降两种调节(都是在0度时,油门在中间),调节副翼的时候和尾管平行,副翼向左或右打到头,然看,(我的是-8度到8度)。然后是升降,浆和尾管垂直,升降向上或下打到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头像是本人吗?很有气质的说

老男人都很有味道 哈哈

楼主:
怎么没亚托的老大出来说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