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300w的e543二手电机做雕刻机主轴,能啃铁不?

楼主(2012-12-16):
打算买个二手电机做主轴,er11自己装。就是不知道能啃得动铁不?慢点无所谓,一切从节约出发。

网友:
你一刀0.05MM肯定可以

网友:
刀锋利6mm刀吃0.5还行

网友A:
可以的…只是长期这样干就必须得整无动力主轴,电机上直接装ER杆的事最好别弄,除非你只打算让它干软东西,而且装上后很难拆下

网友:
确切点讲 不能叫啃 因该叫磨

网友:
你会发现这不一定是节约成本!
因为费刀!

网友B:
雕和銑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雕刻是高轉速,小直徑刀具加上小吃刀
銑郥是低轉速,大直徑刀具加上大吃刀
機架結構也不太一樣
雕刻因為吃刀很小,所以機架強度都不高

雕刻機主軸一般都在8000轉以上
銑床主軸一般不會超過3000輚
若用6mm高速鋼刀具去啃鐵
建議轉速為300x24/6=1200轉/分
高了燒刀,轉速低了沒力擠斷刀或是燒變頻主軸
比較可行的方案是無動力主軸變速
或是作可替換式z軸
這樣加工才會比較有效率

楼主:
看来这个不能省了?-_-||又超了。这个东西一中毒就无解了。→_→

网友:
走刀慢点,吃刀小点,转速慢,还能凑活干个一件两件,长时间恐怕不行,刀也用不起滴!!!

网友:
要真有300w输出功率,还是可以吃的,就是不太好消化

网友C:
我也本来想搞这个电机。。。需求:5mm的铣刀手动啃1mm铝片。。。工件手持插入开个槽就OK了。。。暂时只有这个需求。。。
因为我已经有了Z406高速台钻了。最高转速8000转。。。
打算用C10的ER11夹头装两个轴承,固定在底座上,ER11刀杆的10mm尾部用10-6的弹性联轴器接一根6mm的光轴,光轴夹在钻夹头上。。。这样一个铣头就出来了。。。不用铣的功能时,拆掉铣头,换上钻头就OK了。。。这样折腾一下,估计成本比电机肯定省
有空画画图看看先。。。

网友:
水滴都能石穿呢

网友:
节约是节约了,也节约不了多少,到后来可能就会后悔的,至少我是这样的,教训啊!。楼主先别急,等有机会了就直接上个电主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雕和銑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雕刻是高轉速,小直徑刀具加上小吃刀
銑郥是低轉速,大直徑刀具加上大吃刀

你好,想学习下如何确定合适的主轴转速,能具体讲下如何计算的吗?期待中,多谢!

网友:
你300W都想着干   我还怕1080W的被我弄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雕和銑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雕刻是高轉速,小直徑刀具加上小吃刀
銑郥是低轉速,大直徑刀具加上大吃刀

真是知识丰富!!我感觉 铣床铣出来的是屑 ,雕刻机出来的是粉末,E543用来雕刻 铁 不行!不是那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本来想搞这个电机。。。需求:5mm的铣刀手动啃1mm铝片。。。工件手持插入开个槽就OK了。。。暂时只有这 ...

我已经做完了 呵呵 用的C10-ER11-100刀杆 ,刀杆和钻头夹连接很关键(我是六方和 皮带轮连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是长期这样干就必须得整无动力主轴,电机上直接装ER杆的事最好别弄,除非你只打算让它干软东西, ...

请问 那国外的加工中心的主轴 是无动力的吗?? 我不懂 但看不到皮带轮啊 好像是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 那国外的加工中心的主轴 是无动力的吗?? 我不懂 但看不到皮带轮啊 好像是一体的

那是一体化的伺服主轴,省去皮带的连接。

网友:
总成本超过 300 元,宁愿买一套电主轴了 1000 多,自己做成本也不小精度也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做完了 呵呵 用的C10-ER11-100刀杆 ,刀杆和钻头夹连接很关键(我是六方和 皮带轮连接)。。。

这么小的立柱能啃铝不晃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雕和銑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雕刻是高轉速,小直徑刀具加上小吃刀
銑郥是低轉速,大直徑刀具加上大吃刀

若用6mm高速鋼刀具去啃鐵
建議轉速為300x24/6=1200轉/分
这个有什么道理没。比如公式什么的。

网友:
用电主轴就可以铣铁和精雕吗?如果用来做注塑模具,就可以完成粗铣和精雕(换刀+变速)整个工序?
可以的话用哪种功率的比较合适?
电主轴可以接编码器做伺服吗?做注塑模具用有没有必要搞一个可以攻丝的主轴?

楼主:
求推荐便宜点的,能啃铁的主轴加变频器,有某宝卖家,麻烦给个站内信。

网友:
水滴都能石穿

网友:
最便宜的电主轴都可以啃下铁了,3MM铣刀干干还行,转速10000,想加工效果好,强机身+大导轨+模具主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做完了 呵呵 用的C10-ER11-100刀杆 ,刀杆和钻头夹连接很关键(我是六方和 皮带轮连接)。。。

你的小滑台哪里买的。。。求PM链接。。。精密吗????JJ做的不错。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刚买了个e543,还没试过,不知能干铜不

网友(2013-03-07):
突然法国工会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