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450安装好不锁尾

楼主(2012-12-16):
雷虎450安装好不锁尾,一推油门就转圈。修正方向没有问题!什么问题?

网友A:
没找好中立点!有可能!!!

网友B:
设置有问题。。。

网友C:
曲线问题
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D:
应该是没有找好中立点吧。

网友E:
如果是皮带版本的请检查皮带安装方向

楼主:
没错!却实是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