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只要一打方向(右方向特别明显),飞机就不稳炸鸡

楼主(2012-12-16):
本人6轴新手,刚接触NAZA有好多问题还请高手赐教!目前状况飞机勉强能起飞但不能打方向,一打就要炸。基本感度140 140 100 115 姿态感度140 140 配置:NAZA-M+GPS,飞越FY680机架、4822 KV690电机、好赢30A电调、飞梦8通2.4G、4S 2600*2电池
问题如下:1.电调油门行程设置下,其他默认没问题吧。
              2.电调红线是不是要挑掉,不用接啊。
              3.脚架前后会晃动对起飞有影响吗?
              4.遥控器上通道正反向要设置的吗?是不是调参软件里面都要选正常
              5.油门忽高忽低是什么状况,离地后一打方向就不稳炸鸡,(高度1米内)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1.电调油门行程设置下,其他默认没问题吧。 答:电池类型  不要选锂电 ; 低压保护    不要设置为马上切断   你这个电机  进角  可尝试用“高”
2.电调红线是不是要挑掉,不用接啊。答:红线全部挑开
3.脚架前后会晃动对起飞有影响吗?答:有影响  但是很轻微  可以忽略
4.遥控器上通道正反向要设置的吗?是不是调参软件里面都要选正常   答:直接在调参软件里设置正反即可
5.油门忽高忽低是什么状况,离地后一打方向就不稳炸鸡,(高度1米内)答:检查电机安装是否水平。重新刷一次固件试试。垂直感度设回100试一下。

以上为本人建议   不一定都正确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调油门行程设置下,其他默认没问题吧。 答:电池类型  不要选锂电 ; 低压保护    不要设置为马上切断  ...

多谢,有些不解的地方,电池为什么不选锂电,难道选镍氢吗?不解不解。还有刚才由于没挑红线,把接收烧了。关于电机水平,我只能目测啊,有更好的办法吗?小小哪吒学问很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有些不解的地方,电池为什么不选锂电,难道选镍氢吗?不解不解。还有刚才由于没挑红线,把接收烧了 ...

镍氢电压低  锂电电压高    选锂电模式比镍氢 提前进入低压保护。。。减小动力输出。。。
不过其实也无所谓   插个报警器。。。就行了   因为即使锂电模式   也不是11.1V就减小输出的。。

这个不用纠结了。。

至于烧接收。。。不至于吧。。。我以前也不懂 没挑红线  但是没有烧接收哈哈

用水平尺  最便宜那种中间有液体  带个气泡看水平的就行

网友:
看看m1,m2,m3,m4号桨的旋转方向是否安对,安错了,方向一变马上加速旋转炸机机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page=1&extra=
你的炸机情况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2013-08-14):
同样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
我碰到过,是其中一个电调出问题了,油门关到底,其中3个电机都停下了,另外一个不停,还要转一会,后来换了电调解决了

网友:
4822,690kv与好盈飞腾30a不兼容,换了拍金30就好了,我的经验

网友: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下。
还有我的感度是210%,你的100多,咋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有些不解的地方,电池为什么不选锂电,难道选镍氢吗?不解不解。还有刚才由于没挑红线,把接收烧了 ...

第五也有可能是你手动飞的..

网友B:
是电调和电机的兼容性问题,建议楼主换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电调和电机的兼容性问题,建议楼主换电调。

同样问题,铂金30A,一样

网友:
  4.遥控器上通道正反向要设置的吗?是不是调参软件里面都要选正常
与摇杆运动方向一致就可以了,不一致的话要反向。

网友:
2.电调红线是不是要挑掉,不用接啊。

红线要挑出来不接。

网友:
5.油门忽高忽低是什么状况,离地后一打方向就不稳炸鸡,(高度1米内)

感度设置太低,油门行程要校准。

网友:
红线要挑出来不接???

网友C:
樓主請把所有您設置的圖片發上來,讓大家看看是否有問題?
因為您說是新手,所以就先以簡單的地方說起

軟件您是設置何種型式呢?I型?V型?請依照所選擇的型式逐一慢慢仔細簡檢查看看電機及槳的運轉方向是否正確

遙控器選項中,請確認控制模式切換是否正常,請切換看看會不會在三個模式中,接受控制
控的正反向也要確認清楚,另確認A.E.T.R通道是否作動正確,往上指標就往右跑往下就往左跑,
左切就向左依此類推。

完成後再測試一下,看是否還有問題產生

网友:
极有可能是电机输出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主請把所有您設置的圖片發上來,讓大家看看是否有問題?
因為您說是新手,所以就先以簡單的地方說起

很细致。

网友(2013-12-24):
你把飞机重心调节好试下

网友:
楼主说一打杆就炸,是不是开了手动模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