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手帮忙看一下,推荐一款遥控。谢谢

楼主(2012-12-16):
本人新手,入魔半年,攒了点钱想买一款稍微好一点的控,玩多轴要9通及9通以上。目前比较中意的有,FUTABA 10CG,JR 11X,JR DSX 11,华科尔DEVO12S,如果大家有其他的推荐也烦请告知一下。futaba T8FG还是不要了吧。实在是欣赏不了那个造型。小弟不是富二代,没有多少钱。最好控制在2500左右越省钱越好。最近看论坛里面说JR失控,客服态度不好,让小弟更加犹豫了。请各位老手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有钱银呐,咱这穷屌丝是比不了啊

网友B:
T8FG是八通,SBUS可以搞到14通好像,应该够你用的了

楼主:
小弟就是玩玩多轴,不玩直机,偶尔玩玩固定翼。用不了那么多通道的。T8FG排除。有人说10CG太老了,软件更新不行,手感不好,JR DSM2,DSMJ。。。DSM2容易失控。。还有说这个制式跟遥控没关跟接收有关。。。乱啊,有没有大神给解释一下啊。主要是不懂,百度也没有,论坛搜了个遍也没有。感谢!

楼主:
请问各位。futaba 10CG ,JR DSX11,JR11X 这3个那一款是带轴承的,是全轴承吗?

网友C:
轴承就是浮云。。
不喜欢t8fg,就10CG吧。

网友D:
要全轴承,那就sanwa sd 10g吧

网友E:
不喜欢8fg还是买8fg好,喜欢就更不要说了
我推荐说14sg,一步到位

网友F:
JR DSX9CS价格是在你的范围之内,其他的要超2500,还有JR DSM2失控的都是用的25元的接收,飞600M,那怎么不失控啊,我的DSX9cs 原装接收,FPV1000米没失控!

网友G:
华科尔DEVO12S,我一直在看这个控,主要是本人英文太差 了,有用过这个控的说下啊到底怎么样啊,还是双向的,是不是说就品牌差点啊

网友H:
JR的就不要买了!真不行!

网友I:
钱多还是FUTABA ..钱少就国产的。。

网友J:
不喜欢8fg还是买8fg好,喜欢就更不要说了
我推荐说14sg,一步到位
楼主不喜欢它没办法,但是T8FG性能好,可靠, 价钱不贵。14SG应该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