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了这是。。。。6轴只有一个拼命转?

楼主(2012-12-16):
怎么了这是。。。。6轴只有一个拼命转?
大家看视频

楼主:
油门推到20%   有一个电机突然加速。。为什么呢?

网友:
建議你先將所以槳拆下,再啟動電機(60%),用手將機身向前後左右看看聽聽每一個電機的反應

网友:
去掉桨,机身向各个方向倾斜,看看结果。

网友:
不行就将,调参的参数贴出来看看...

网友:
楼主先拆桨通电检查

检查没事后,装上桨,启动电机后缓慢推油门,一定要慢,看看到达50%油门值之后,各个电机的转速会不会变成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有道理  但是为什么油门60%  还是不能够起飞呢?   如果慢速的三个浆转速不上来 感觉提升力是远远不 ...

1、在有姿态修正量叠加到控制中的时候,输出可能会不平衡,如果三个慢,三个快,你可以在没有起飞时尝试打方向舵修正转速差,松杆之后修正效果不会消失。比如左边的电机转速高,你可以向左打副翼杆,这是左边电机转速就会降低,右边就会升高,同样,这种修正效果在松杆之后不会消失。
2、为了防止姿态漂移导致的不同电机转速较大差异。你可以尝试使用手动模式来测试,在手动模式,没有起飞前各电机的转速差不会太大。

网友:
找个懂的人调调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