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航拍定高妙招

楼主(2012-12-16):
近来小弟总出去航拍,由于飞到远处时的视角问题,总感觉掉高,IOSD显示高度其实不变,
但心里还是不放心。
后来用直升机模式控制WK,IDLE模式下油门输出中值,起飞后果断切IDLE,无论怎么走航线,高度一直不变,各种爽!!!

网友A:
LZ的意思是ILDE模式下全油门了?

网友B:
希望出个详细的教程!

网友C:
这个招其实跟你油门在中位的时候不动效果应是一样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招其实跟你油门在中位的时候不动效果应是一样的呀

效果是一样的!但是由于新手在改变方向时(美国手),会影响油门通道,导致高度上下变化,航拍时不方便。
所以我设置了IDLE模式,在这个模式下油门不受摇杆控制,直接输出中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意思是ILDE模式下全油门了?

不是哦,IDLE模式下 油门输出中值,WK 的LED一闪。
油门不受摇杆影响,航拍很爽。可实现定高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出个详细的教程!

看大家是否能理解,不理解我再详细说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大家是否能理解,不理解我再详细说说....

理解,你的曲线是0\25\50\50\50\吧,很好的想法,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解,你的曲线是0\25\50\50\50\吧,很好的想法,支持

我的遥控器是 futaba t8fg.
直升机模式下,在THR CURVE中设置IDLE模式。
0 25 50 75 100 对应的油门输出都是50.
这样一切IDLE,无论油门摇杆处于什么位置,飞行高度都可以保持不变。

网友:
好方法! 马上学习

网友D:
个人觉得还是在手法上多加练习为妙,因为本人就在最近气温低后出现冷机飞航线严重掉高度的现象,要是高度不够,切换模式不及时,很可能就直接触地了,特别是新手不建议锁定油门,多练练手感才是硬道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遥控器是 futaba t8fg.
直升机模式下,在THR CURVE中设置IDLE模式。
0 25 50 75 100 对应的油门输出 ...

WKM 可以使用直升机模式吗?

网友:
还是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WKM 可以使用直升机模式吗?

futaba遥控器直升机模式 才有IDLE.....不然没办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还是在手法上多加练习为妙,因为本人就在最近气温低后出现冷机飞航线严重掉高度的现象,要是高度不 ...

恩,我同意手法联系是硬道理,但这种应用还是有一定帮助的,尤其适合较高的高度,长距离航拍

网友:
随便找个开关定义下油门保护开关设到50,打副翼也不会碰到油门的问题了,一直这样用

网友:
很早以前曾经采用过这种方式进行定高,,,经过实践,实际在走航线的时候即使保持了油门在50%,同样会有高度的变化,特别是快速航线时更明显。另外,由于WKM的定高方式是采用气压进行测量,在飞行过程中,如果遇到风力的变化,会导致气压发生变化,就算油门保持在了50%,同样也会有高度的变化。
在高空时,采用锁定油门至50%的方式定高,实用性还是挺高,飞行器微小的高度变化,不会对拍摄和安全性造成影响。
不过在低空飞行或者距离障碍物较近时,建议尽量避免采用这种方式进行定高,,,一旦飞行器的高度发生变化,往往会措手不及、得不偿失。

另:曾经用NAZA飞F450时,采用此种方式进行定高,油门锁定至50%,一时高兴飞起了暴力的快速航线、同时又碰到吹了一阵大风,出现F450高度突降,手忙脚乱,最终导致炸机。。。。从此以后,再不用锁定油门的方式进行定高。

网友:
早就开始这么玩了,但是定高不准确,还是有点问题

网友:
LZ这种方法虽然不错,但不靠谱,特别是高速飞行时高度肯定下降。
还是苦练技术看屏来的稳当

网友:
欢迎LZ的分享,也欢迎各位模友将好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