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LTEK flatpack 1500电源没有电压输出

楼主(2012-12-16):
我的ELTEK flatpack 1500电源,前一次用的时候一切正常,今天插上电源就没有电压输出了,面板只有红色的警告灯亮,输入电源220V正常,2个散热风扇都在正常的转,现在是冬天应该也不会出现电源过热的问题,请问有可能是哪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一切正常的路过!!!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A:
难道是机子自己认为自己没有插进设备里?

这种电源有的有保护的,就是那些排针里有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机子自己认为自己没有插进设备里?

这种电源有的有保护的,就是那些排针里有跳线

旁边的白色接口是通信用的,用来监控电源。
正常是插电就有输出。红色灯亮代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