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MC10 飞控 中立点设置问题

楼主(2012-12-16):
飞控 :MMC10
遥控:WFLY WFT07

按照说明书上中立点设置的方法如下:
一、  MMC10中立点的设置:
1、目的:让MMC10和控,建立中立点的设置:
2、方法:所有微调调0,开控,飞行器上电,MMC10板上兰灯常亮,红灯三闪。打开5通开关,MMC10上绿灯亮启,最大范围的转动二只摇杆,慢慢的转几圈如图所示,然后将油门推到最高,关闭5通开关,MMC10上绿灯灭。

但是我把所有微调调0,开控,飞行器上电,MMC10板上兰灯常亮,红灯三闪。
然后打开遥控的第五通道开关。 WFT07的开关是在左上角的:timer gear ele flap 这个档。我将0调到2

但是飞控上一直都没看到绿灯亮 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跪求答 案啊

网友:
用过的快出来啊

网友:
第五通道开关 <----就是gear 通道

連接mmc10 飛控板gear 跟接收機gear 正確嗎?

遙控器上的gear只有 的0 和 1 兩檔的

楼主:
结贴了 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遥控器上设置了正反设置!回复遥控器设置就好了!

网友:
哦原来如此

网友A(2013-03-14):
MMC10的指示灯  绿色和红色反了   研究了好久才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MMC10的指示灯  绿色和红色反了   研究了好久才发现

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说明书写的  红灯 3 闪 , 而我的却绿灯 3 闪 , 调了N次了 , 闷。 请留下你的QQ号。请指教。

网友:
你还有说明书,我连说明书都没有,我的天七第五通道是2是关1是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