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SPORT 好改 480 吗

楼主(2012-12-16):
改480除了换 尾管、皮带、尾旋翼、大浆
头罩要换吗
舵机 410 或3156 还可以用吗

楼主:
用480的兄弟呢

网友:
尾旋翼不换,头罩不用换
还要换变距拉杆
舵机可以不换
动力最好换6S

网友:
450改480就是吧尾巴加长嘛

网友:
花钱买新的吧

网友:
我的就是sport改480的 还有一架pro也改了 很好飞
改360大桨 加长的尾桨、皮带、尾管、尾舵拉杆
还有电机齿要降 直齿降2齿 斜齿降1齿
sport配置:舵机410 3500G MB3.0 HK2221-6(3S) 铂金60A
斜齿9T
祝爽飞

楼主:
已经改了 爽飞中。桨用的40元碳,不知道有没有质量好点的波仟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改了 爽飞中。桨用的40元碳,不知道有没有质量好点的波仟桨

有24元的360波纤桨 非常好飞,480飞了后,450就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24元的360波纤桨 非常好飞,480飞了后,450就扔掉

24元的360波纤桨 PM购买信息,谢谢!

网友B:
我先问一下 尾旋翼的桨夹要不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先问一下 尾旋翼的桨夹要不要改

完全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先问一下 尾旋翼的桨夹要不要改

直接买 480加长尾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