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电调如何设置油门行程?油门最大加电是一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楼主(2012-12-16):
大疆电调如何设置油门行程?油门最大加电是一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file:///C:\Users\cpp\AppData\Local\Temp\X@8}U9MLE}EBUE273)]9PGF.gif

网友A:
dji电调不用校准,直接使用就行了

楼主:
是不能校准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dji电调不用校准,直接使用就行了

是的

网友B:
我的就是直接使用~有做過一次較準好像沒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直接使用~有做過一次較準好像沒差別

做过校准?怎么做的?我的油门最大开机就一直滴滴,无法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过校准?怎么做的?我的油门最大开机就一直滴滴,无法做

做一條一對四線~(一次四個比較方便,一個一個來也行)方法不接飛控~直接接上電調及接收機油門加到底再退回完成(記得把槳拆了不然給打到會血流如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條一對四線~(一次四個比較方便,一個一個來也行)方法不接飛控~直接接上電調及接收機油門加到底再退回 ...

我就是这样做的啊,电调直接接接收机,没看主题么?油门最大开机一直滴滴滴滴,不像其他电调那样进设置

网友(2013-06-13):
兄弟,我的跟你一样的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C(2014-02-28):
楼上都已经解答了,为什么楼主不相信大家啊? dji的电调是不用校准的,也没有校准这项功能,RX兄误导楼主了!

网友:
不用矫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都已经解答了,为什么楼主不相信大家啊? dji的电调是不用校准的,也没有校准这项功能,RX兄误导楼主了 ...

想了解一下, 要是我轉換別的电机或电機和接收机也一并換掉. 那是否照樣的接上便可以的

网友:
楼主您好,是不需要校准的。
如果是用接收机3通道输出默认是”反向的“需要在遥控器设置里面REVERSE一下。

网友:
大哥,我用新西达的电调,效果也是一样,一直嘀嘀嘀嘀嘀嘀的想,遥控3通道我 也改过了。。怎么能调好。。

网友:
您知道新西达电调怎么测试不,我和楼主效果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想了解一下, 要是我轉換別的电机或电機和接收机也一并換掉. 那是否照樣的接上便可以的

不需要的,但是之前论坛里有出现过,dji的电调和其他电机驱动不兼容的情况要注意,尤其4822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的,但是之前论坛里有出现过,dji的电调和其他电机驱动不兼容的情况要注意,尤其4822

好的, 明白了! 謝謝

网友(2014-07-02):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的,但是之前论坛里有出现过,dji的电调和其他电机驱动不兼容的情况要注意,尤其4822

请教一下  和4225怎么样   有没有堵转现象

网友:
一直叫好象是插反了线,或接线接触不良。遇到过一次

网友(2015-06-15):
我的四轴,也是一桶电就滴滴滴滴,油门行程校准老是不对,这个对油门上下值有要求吗?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好,我的四轴飞行器用的是apm2。6的飞控,做了油门行程校准之后电机还是滴滴滴滴滴的叫个不停,油门行程校准和遥控器设置有没有什么关系?油门最大最小值有没有要求?还有,我的罗盘校准收集的点不是一个球体,而是集中在一个平面,或者一小块区域,这是因为什么呀?怎么破?

网友(2019-08-15):
引用 楼主:
做过校准?怎么做的?我的油门最大开机就一直滴滴,无法做

我的是电机转速不一致,所有校准都做了,起飞就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