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WFT09SII模拟器通道忽飘不稳定

楼主(2012-12-16):
各位老鸟们,请教下关于天地飞WFT09SII的问题。好长时间没有用WFT09SII连模拟器,昨天连凤凰或者G5模拟器,打开遥控器设置的时候,有几个通道的中位在我不动遥控的情况下,会不定时的闪那么一下,在炼直机的时候尤其明显,飞机在天空会突然的抽一下。用老机器天6X-A连接,则完全没问题,也排除无线鼠标、无线路由等撞频可能(通通断电还是会抖,固定翼的在地面看的很明显,很突然的升降舵和副翼等抖那么一下),也设置出厂设置试过了,依旧一样的问题
想问问各位老鸟有遇到这种问题的没有?天地飞的客服在的话,也想问问这个会影响现实遥控控制吗?

网友A:
电磁干扰,很正常的。 也是天九,和你一样。如果你的电脑加的有地线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这是的外壳上的电压通过USB线把 干 扰进来了。我的办法是把电脑机箱外壳接地,如果是笔记本,要把电源的三相插头上的地线接地。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你参考一下这兄弟的视频,他的返厂了,如果他的返回来没事的话,你也申请返厂吧

网友C:
正常的很   好用就用  不好用就丢了吧

网友:
多看看说明书,多反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很   好用就用  不好用就丢了吧

米不多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8444&extra=page%3D1
你参考一下这兄弟的视频, ...

谢谢了,我的情况就主要在模拟器上出现,刚才试了连8个舵机,暂时没有出现抖舵的现象,但还是不明白模拟器上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干扰,很正常的。 也是天九,和你一样。如果你的电脑加的有地线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这是的外壳上的电压 ...

谢谢兄台了,试过了,插座都是3脚的,拆开看过,也接地了,还是一样,但不明白为什么天6很正常

楼主:
补上模拟器的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上模拟器的视频

你这个跟那位老兄的控一个情况,手一碰就抖,控上的监视器显示不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台了,试过了,插座都是3脚的,拆开看过,也接地了,还是一样,但不明白为什么天6很正常

因为天九的外壳导电,天六的不导电,有时机箱外壳有电时,连上线,用手碰天九外壳就会被 电着,就是接地的原因,估计的插座接地并不好。就像上面的一个说的那样,如果你接好模拟器,放在那里不碰它就没事,用手一碰,电脑 里的通道信号就乱跳,这个不会影响你飞行的,但是玩模拟器就会有问题。
再就是试试更好的控到狗之间的信号线试试吧,反正我是用接地的方法的。

网友:
电脑地线没有接!有时候就是这样。。电源插座的地线必须连接到等电位体上。
或者直接把电脑主机的外壳连接到暖气管,金属水管这样的接地金属上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的情况就主要在模拟器上出现,刚才试了连8个舵机,暂时没有出现抖舵的现象,但还是不明白模拟器 ...

那位兄弟新收到的控又返厂了……新控还是静电抖,说是都要返厂升级一下,你也可以联系看看
另外借着回复你提醒一些专家,别拿静电不当问题,其他品牌可没这问题,幸亏没找你这样的专家,呵呵

网友:
看来是控的金属部分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