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亚托450SE主轴该买什么型号的可用?

楼主(2012-12-16):
5年前买的亚托450SE,买回刚用5天就炸机使主轴弯曲便一直放到现在,最近突然心血来潮又想拿来玩玩,便看了网上说买飞越450pro的,可买回一比比原装的长了2mm米,2孔距也长了2mm米,现在就不知该买什么型号的了,请问谁能告诉我?谢谢!!!!

网友:
2MM貌似关系不大吧。。。SP的应该可以

网友:
还有盒子的?

网友:
关系不大吧,装好后就是旋翼头高了一点点,再把主旋翼连杆长度稍微调整下。

网友A:
2MM调整下拉杆就好

网友:
问题不大 就是长了20厘米 只要斜盘拉杆和桨距拉杆够长就没问题
450的主轴基本拿来就可以用 还没听说有不能用的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指教,谢谢了.....!!!!!立马去装机机去了!!

楼主:
有这样的论坛和有那么多热心的模友,确于心感到高兴!!!!

网友:
区别不大可以用限位器调节呀。

网友:
这点区别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MM调整下拉杆就好

按你说的只把拉杆调整了2MM,其它的都没调,拿出去飞想不到放了5年的东东还是没什么变化很稳!可惜其中有一块电只飞了2次就坏了!!也是的放了5年都没用想想也就是这样了。这两天悬停飞了7块电这心里真感到爽太高兴了...高兴之余飞着飞着胆大了就飞了7-8米高,这下好了突然一阵风吹来机子一斜这心一跳手一抖好完了,机子一阵乱飞控不住了,嗡嗡地前后左右 来来回回转几下才直向地下斜挿下去.....哎呦只好收油门....砰  悲哀了又把横杆.尾杆.平衡杆打弯,又得去买零件啰!!!!看来学这玩意还是得认真对待啊!特告诉各位菜鸟千万不要在有人在你旁边看你飞的时候飞  千万  千万  危险哦.......!!!!!!

网友:
冰人那有SE主轴卖

网友:
亚拓原厂配件编号 HS128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你说的只把拉杆调整了2MM,其它的都没调,拿出去飞想不到放了5年的东东还是没什么变化很稳!可惜其中有 ...

这种古董级的SE我也有一个,经历和lz一样。
我的比你的还老,我11月把封存6年的SE拿出来耍,控还是经典了近10年的FF9,把GY240换成了GT9陀螺,锁尾舵机把原来的辉盛9克,换成了亚托数字锁尾的D420(大概是这个型号),桨325的木浆放时间长了都变形了,换上了315的碳纤,电池还是6年前的4块老电。停车场悬停,自旋,也能挺个5分钟呢。
机器、设备、配置都不算好的。但是,状态不错,别我想象的好多了。
想起了一个成语“老骥伏枥”

网友:
长2mm短2mm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古董级的SE我也有一个,经历和lz一样。
我的比你的还老,我11月把封存6年的SE拿出来耍,控还是经典了 ...

呵呵...还有比我更古董的!佩服 佩服!!!!

网友:
需要进行螺距调整后才能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