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长O艇怎安装水刀

楼主(2012-12-16):
新手想入手电O艇,试发帖求各金属件安装方法、位置。特别是水刀的安装角度,谢谢各们大虾帮忙解说一下了。。。。。。。。。。。还有就是想跑上80速度左右,电机、电调、电池也一同给一个参数吧!控是天七,这应该无问题吧!呵呵。。。。。。我就是一个新手,问的问题比较多。。。。。。。。再次说声谢谢

网友:
與艇底垂直

网友A:
65cm的O艇要跑80km

建议:keke电机3660,,kv2300,,电调用好盈180A的,,电池用6s  2300至3000MAH之间,,

螺旋桨用CNC440

水刀,压浪板,,螺旋桨角度等等等要根据情况而定,,,

都配好了,调好了,,相信80km不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cm的O艇要跑80km

建议:keke电机3660,,kv2300,,电调用好盈180A的,,电池用6s  2300至3000MAH之间,,

不好意思啊!你说的“keke电机3660”在淘定网上找不到这电机啊!麻烦一下给个链接我行吗?谢谢。。。。

网友:
调成跑80KM  的速度新手有难度啊。给你看65CM O  的80KM速度

视频中最快的那条就是65CM  O

网友B:
这艏是见过的最快的3S电池65O艇,GPS测速86,打折81(保守的),跑到舵都甩埋。船主的水刀环氧片自制,自己组装的电池,B29电机,120A电调,36.5CNC铝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艏是见过的最快的3S电池65O艇,GPS测速86,打折81(保守的),跑到舵都甩埋。船主的水刀环氧片自制,自己 ...

好强的电O,我只跑到60,船体就晃的厉害

网友A:
死跑咁快就没乐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跑咁快就没乐趣了

哈哈,你还嫌慢吧?近来有什么新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侠,顶起帖再得更加多建义。。。。。。。。。。。。。。。哈哈

网友:
不是有点难度 是相当有难度  那个红O抱一下详细的配置

网友B:
配置没什么新意,电机TS-VZ2-1540 KV3400,ESC 好盈SEAKING 120A,4500mah30c电池
加装防翻水仓。所有与水接触的部位,舵,水刀均经过精心打磨,力求减少阻力。船主是个打磨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配置没什么新意,电机TS-VZ2-1540 KV3400,ESC 好盈SEAKING 120A,4500mah30c电池
加装防翻水仓。所有与水 ...

看来我的剑3也有75km左右了,,呵呵

感觉大电机,高电压的船玩起来比较小电机,低电压的船要给力,,可能速度一样,,,但是感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