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问题---求解答---可能是陀螺仪问题,但不确定

楼主(2012-12-16):
    今天我四轴飞了几分钟后,换了块电池,就再也飞不起来了,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我是地道的新手,开始学航模才一个月左右)。
    我四轴是十字模式,出问题的情况是:右边感觉始终抬不起来,抓在手里的话,前后晃动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反作用力,应该是陀螺仪的作用吧;左右晃动的话,左边可以感觉到反作用力,但右边就没感觉到一丁点,感觉到往右倾十分自然,油门再加大一点,就直接往右侧翻了。我试过设置陀螺仪反向,设置副翼摇杆往左或往右,出来的结果都一个样。无奈啦,求高手解答

   桨无问题,前后正桨,左右反桨。电机转动方向也没错,前后顺时针,左右逆时针。

网友A:
看看有没有桨夹松动,看起来桨在转但是没有力气。

网友B:
检查电机轴的机米螺丝是不是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桨夹松动,看起来桨在转但是没有力气。

桨夹没有松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机轴的机米螺丝是不是松了

真的是你说的这种状况,太感谢了,之前一直在担心是电调或陀螺仪坏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你说的这种状况,太感谢了,之前一直在担心是电调或陀螺仪坏掉了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2013-02-05):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机轴的机米螺丝是不是松了

“机米螺丝”是个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