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常用遥控器不能通用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2-12-16):
请前辈普及一些常用遥控的基础知识:
1,控制模式的种类?
2,各常用
遥控器
不能通用的原因?
3,同类如JR类,但不是一个厂家,能通用吗?
4,JR,DX,Futaba......只是因为厂家不同吗?
5,高频头是怎么回事?

网友A:
Futaba的接收一个600-1400而天地飞的接受一个才100-500 如果通用了大家都去买天地飞的那Futaba还赚不赚钱了

楼主:
不想从理论上弄明白,只求从基础知识上有了解.

网友B:
楼上正解啊

网友C:
通信扩频模式不同,通信编码不同,跳频模式的跳频周期和频道不同,部分控通道顺序不同,这么多不同,其实一个不同就不能用啦。

网友D:
可能主要是编码不同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