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失控问题,晕了

楼主(2012-12-16):
买了一个多月的新飞机,一直出现频繁突然短暂失去动力的问题,更换电调,vbar,卫星,甚至昨天用了外置ubec,vbar独立供电,一直没有解决
今天终于在地面测试时,发现了问题。卫星灯闪灭了一下,失控,进入失控保护,导致的短暂失去动力。

现在问题来了。
1. 控是dx8,使用了近一年,一直没出现过问题。而且除了这架机,同时飞别的直机,固定翼都没出问题。而且其他机还都是山寨卫星,山寨接收。

2.这架飞机是vbar+双dsmx正品卫星。vbar是随机带的,因为瑕疵问题,厂家更换了。更换前后都出现失去动力问题。两个卫星都是我别的飞机,正常使用拆下来的,应该没问题。

好了,那失控的原因是什么?
卫星确认好的,两个都坏的可能行几乎为0吧。控也是好的,飞别的机就没问题。
奇怪奇怪奇怪啊。。。

网友:
被诅咒了

网友:
那就不用卫星在试吧

网友:
失控。前些日子我朋友玩我J  也失控了  但是我就没失控过!疑惑、、、

网友:
这个、、这个、、、、该说的你都说了、、真不知道是啥原因了、、、、

网友A:
每次飞完以后,记得关一次控。

网友B:
大动力的机机动力电和控制电一定要分离,你这个是典型的例子

网友:
进入冬天,电池C数下降越来越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动力的机机动力电和控制电一定要分离,你这个是典型的例子

可是我今天已经用ubec独立给vbar供电了,电调信号线红线挑出来 ,ubec插vbar rx-c口,独立用接收电的了,情况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飞完以后,记得关一次控。

第一电就出现,应该也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换5v镍镉电给接收舵机供电试试。

网友C:
卫星还是不靠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卫星还是不靠谱吧

这两个卫星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都是在其它机上直连vbar的
一直没出过问题

网友:
难道是有干扰源?比如电调或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卫星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都是在其它机上直连vbar的
一直没出过问题

卫星理论上是有信号死角的吧  电子产品谁说的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卫星理论上是有信号死角的吧  电子产品谁说的准

跟死角没关系,首先我两个卫星是360度全覆盖,然后地面测试时,也就5米远最多,控天线横对卫星天线

网友:
不明原因,奇怪的失控是相当烦人的!

网友D:
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东西,两种态度。本来不想提及此事,还是于心不忍……幸好你的是DX8,要换了某人的DEVO8,那盖起来的楼层可高了。。。口水肯定满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东西,两种态度。本来不想提及此事,还是于心不忍……幸好你的是DX8,要换了某人的DEVO8 ...

切,我还以为你真心来帮我解决问题,原来还是念念不忘。。。
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个失控跟控无关。拜托你有技术含量的再回复。

网友:
这能说明什么呢?脸才是关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今天已经用ubec独立给vbar供电了,电调信号线红线挑出来 ,ubec插vbar rx-c口,独立用接收电的了, ...

测试条件和测试项目公布一下,卫星灯闪灭看起来还是电源断了一下呵

网友:
从插头开始再仔细检查下

网友:
最近俺的550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LZ所采用的方法也都尝试过了,也是没有彻底的解决,郁闷中!

网友:
也许是某处虚焊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我这个没有失控,就是卫星闪(飞越那买的),原厂卫星坏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请大家穿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0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