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看看这个要怎么安装同步轮

楼主(2012-12-16):
历时半年用0632仪表车改了一台数控车,请教大家一点问题,想安装主轴编码器,可是这种仪表车头没有安装同步轮的位置该咋办,各位高人帮忙支支招

网友A:
把编码器装在电机轴尾

网友:
把皮带轮改一下

网友B:
把皮带轮尾部车小点车个皮带轮孔大点套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编码器装在电机轴尾

装在电机轴尾会有误差吗?我想要车螺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皮带轮尾部车小点车个皮带轮孔大点套入。

没看懂怎么改的?麻烦讲详细点好吗,本人实在很菜,谢谢了

网友B:
没误差,只要编码器与主轴转速比计算好就是了,比如一比一,一比五,一比十等,它与电机与主轴的变速比没有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误差,只要编码器与主轴转速比计算好就是了,比如一比一,一比五,一比十等,它与电机与主轴的变速比没有 ...

嗯,多谢了,我还是比较喜欢装在主轴上比较好,我在想想吧,如果把同步轮的内孔做到比主轴并紧螺母的外径稍大一点点,然后把同步轮固定到皮带轮上不知道行不,这样估计以后要调整主轴的间隙就不太方便了,而且同步轮的外径也得做大好多,不知道可以不,实在不行到时候就按你说的,连在电机轴上

网友B:
你就把皮带轮最外面的皮带坑车小然后套个同步轮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把皮带轮最外面的皮带坑车小然后套个同步轮上去

那样主轴和电机就用一条皮带驱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主轴和电机就用一条皮带驱动吗?

用变频器一条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