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求助万能的论坛了,gy401异常闪灯

楼主(2012-12-16):
说一下经过,gy401是2007年买的,前后用过futaba 6exhp,spektrum dx7的控和对应接收,一切使用正常。

直到2012年3月,spektrum dx7高频头损坏,换了spektrum DX8的控后,就出现一个怪现象。
每次第一电,陀螺初始化后在锁尾模式下灯不常亮,且切换锁尾和不锁尾模式无反应,一直慢速闪灯,但起飞普通航线都无问题。说明,这个时候尾巴是可以接收控的遥控的。
如果第一次上电,控上的东西都不动,直接断电再重连,这个现象就消失了。锁尾正常
怀疑是不是dx8的控首次开机好这个有关系。最后通过测试发现没有任何关联。测试方法,控上电,飞机上电,飞机下电,控下电,再次开控,上飞机电。结果陀螺由于不是首次上电,陀螺灯都正常。

请叫各位老大,这个是什么问题,现在450都不敢再上天了。

说明一下现在的配置情况:
控:spektrum DX8
接收:AR6100,原装,版本1.3
陀螺:futaba gy401 原装
电调:亚托35X

楼主:
补充一下。如果断电大概30分钟,再上电,就出现上电等慢慢闪的问题。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楼主:
看了说明书

不知道是对应哪个的,但是按照测试,上电我尾巴可受控制,所以看上去应该是间歇闪,也确实是重新上电后就好了。

网友:
换个接收试试看

楼主:
今天又测试了一次,发现和控开关好像有关系。如果开控第一次上电陀螺就是闪烁。后面只要控不重启,都是好的。
同时发现,闪灯应该是间歇闪。就是说,当时接收获得的信号是在一般模式下接通电源,此时陀螺仪无法正常工作。

难道是接收坏掉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解答啊。

网友:
估计的的新接收,嫌弃401太老了

楼主:
昨天又做了一次测试。
控开启后,将所有的通道全部活动一下。奇迹出现了,飞机上电陀螺正常。后来逐个测试,发现陀螺通道在控上电后只要动一下。飞机再上电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难道我的DX8控要挂了。

楼主(2013-01-23):
不晓得啥问题。给厂家发了邮件,也没有结果了。

昨天拆出来重新对频后居然现象消失了

网友(2013-03-24):
引用 楼主:
不晓得啥问题。给厂家发了邮件,也没有结果了。

昨天拆出来重新对频后居然现象消失了

拆出来??是不是之前线接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