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低转速外转子电机,可不知道怎么做.

楼主(2012-12-16):
      因为需要想要一个500转左右的外转子电机,要求最低30W的功率,外转子直径50毫米左右,请高手帮着出出主意怎么做,谢谢!!
                小弟对无刷电机不了解,想先学习一下相关知识,请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
1搞到合适的铁芯
2搞到外转子
3强磁铁
4根据电流大小选线
5绕线圈

楼主:
需要什么样的铁心?  淘宝上有卖12槽的内径8外径24毫米.

网友(2013-03-17):
引用 楼主:
需要什么样的铁心?  淘宝上有卖12槽的内径8外径24毫米.

小了,功率提不上去……

网友:
自己d不如买d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
试试用步进电机来改,可能成本要低点。只是想想,没有试过。

网友:
到这里看看,有22-40mm的铁芯卖,俺已经订购了一些;
http://shop68389065.taobao.com/s ... e&queryType=cat

网友:
多看看   在动手   会成功的

网友:
先找驱动,合适功率的。然后设计制作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