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2-12-16):
准备给数控车安装一个气缸做弹簧夹头夹紧和松开用,数控系统上可以编程M10夹紧,M11松开,M10和M11用脉冲输出方式,也就是说程序运行M10时,M10就输出低电平信号,此时24V继电器就接通了,因为设置的是脉冲输出,脉冲时间400毫秒,所以24V继电器接通后瞬间又断电了,就和一个自复位按钮开关一样,同理M11也是一样,M10和M11就相当于两个自复位的按钮开关。也可以选择电平输出方式,此时M10一直保持输出状态,直到运行M11时,停止输出。我现在想外接一个开关,手动控制夹头夹紧和松开,也就等于是外接一个快捷键,本人电路知识实在有限,想请教高人给提供个触发电路,让这个外接的开关按一下夹头夹紧,再按一下就松开了,但是和系统上的M10和M11不能冲突,比如说程序上运行M11夹头松开,然后我按一下外接的这个按钮开关夹头又夹紧了,麻烦高人提供个电路图吧,本人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A:
你不会调置外部按键设定为开夹锁夹吗?外设电路是可以的,只要用继电器接个自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调置外部按键设定为开夹锁夹吗?外设电路是可以的,只要用继电器接个自锁就行了

我想了一个方法,需要三个继电器,其中M10输出接一个,M11输出接一个,另外一个做自锁继电器,这样就有点像普通电机启动用的自锁电路了,M10和M11相当于一个启动和一个停止的按钮开关了,但是这样外接的开关是需要两个按钮开关了,也是一个相当于启动,另一个相当于停止,我想要用外部只接一个按钮开关控制的

网友:
你把系统控制的继电器与外部继电器做并控就行了,外部用四组的,其中一组做自锁,这样只要两个继电器,相互独产又相互控制,比如你系统锁夹而外部的就不会起作用,当外部锁夹的系统就不能控制,这样相对易制作又不用太多东西

楼主:
我画了个电路图,大家帮看看对不对呢?这个是需要外接两个按钮开关的

楼主:
我画了个电路图,麻烦大家帮忙看下呢,这个图是外接两个按钮开关的,原理是当系统M10输出时,继电器2线圈通电,继电器2的常开触点接通使继电器3线圈通电,并且继电器3常开触点吸合,使继电器3自锁,这样当M10停止输出,继电器3仍然保持通电状态;当M11输出时,继电器1线圈通电,继电器1常闭触点断开使继电器3断开;外接的两个按钮开关,原理也差不多,麻烦高人帮看看对不对,本人水平实在有限,最好哪位大侠能帮我设计一个外部只接一个按钮开关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比如说用晶体管什么的,但是本人对晶体管不了解,实在没办法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画了个电路图,麻烦大家帮忙看下呢,这个图是外接两个按钮开关的,原理是当系统M10输出时,继电器2线圈 ...

你懂不懂继电器的自锁控制呢?你系统控制的继电器的常开和自锁控制继电器的常开并联接入电磁阈电源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懂不懂继电器的自锁控制呢?你系统控制的继电器的常开和自锁控制继电器的常开并联接入电磁阈电源线就行 ...

不好意思了,本人是真的很菜,我那个图上继电器2通电后使继电器3线圈通电,然后继电器3常开触点吸合把地线和24V+接通,继电器3线圈就一直保持通电,这样继电器3难道不是自锁吗?因为继电器2只通电400毫秒就断开了,相当于一个自复位按钮开关按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了,本人是真的很菜,我那个图上继电器2通电后使继电器3线圈通电,然后继电器3常开触点吸合把地线 ...

要这么复杂吗自锁只用继电器一组

网友:
外行搞这个真头疼。。。自锁什么的研究了一两天才搞个半懂不懂的。。。

网友A:
慢慢来很易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很易懂的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在外部接一个和系统面板上的那个一样的快捷键

网友A:
如果这样就不用了,这系统可以设置外部的按键io的,你看看说明书吧,在pcm(内部plc就能改写外部接口定义某个针脚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就不用了,这系统可以设置外部的按键io的,你看看说明书吧,在pcm(内部plc就能改写外部接口定义某 ...

系统参数有两种输出方式,一种电平输出,一种脉冲输出,我测试过,电平输出时,按一下面板上的开关或者输入M10,M10一直保持输出状态,直到再按一下时关闭;设置成脉冲输出时,按一下面板开关或者输入M10,此时M10只输出一下(400毫秒)就关闭了,再按一下面板开关或者输入M11,此时M32(S`M功能接口第4脚)输出一下(400毫秒)后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