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鹰模拟器G6升级G6.5直接在线升级就可以,没必要搞很复杂

楼主(2012-12-16):
最近看到有朋友在写飞鹰模拟器升级看起来好麻烦,其实完全不用这样麻烦的,但必须是正货飞鹰模拟器(市场各种廉价的飞鹰模拟器都冒牌)

安装后先运行飞鹰控制台,激活G6,然后按提示注册(注意,激活和注册是2个概念,激活后可以玩,注册后才能在线升级看图)

注册的时候别的可以乱填,但要输入飞鹰控制***处的G5序列号(红色部分,这是注册密码,每个都不一样,)飞鹰模拟器都已经注册好省的大家到时候忘记密码麻烦,不会丢失,注册的时候红线2项目最后取消,
然后点升级就可以升级到最新的G6.5版本

特别提醒,可能正式版本G6.5有个BUG,XP系统用户升级后会提醒无法激活,WIN7用户没有问题,只能等后续版本了,或者升级操作系统

网友A:
一直很想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Realflight里飞机重新起飞问题的

网友:
不行  提示 序列号已经注册使用过了

网友:
按空格重新开始,或者在 设置==》物理 里把自动复位时间改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很想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Realflight里飞机重新起飞问题的

laowenxu兄:

按 "X" 就行。

陈伯

网友:
我还是认为直接到官网下 载更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aowenxu兄:

按 "X" 就行。

谢陈伯

试过啊,神马X啊空格键啊,插拔模拟线,开关控,都不灵的说,只好换鸡鸡,很是郁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陈伯

试过啊,神马X啊空格键啊,插拔模拟线,开关控,都不灵的说,只好换鸡鸡,很是郁闷。
...

建议laowenxu:

缷载、重启、先尽可能关闭其他软件、重新安装G6。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laowenxu:

缷载、重启、先尽可能关闭其他软件、重新安装G6。

俺试试,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laowenxu:

缷载、重启、先尽可能关闭其他软件、重新安装G6。

完全没有必要,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015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没有必要,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015

谢谢 机修工NEW 兄赐教。

陈伯

楼主:
不客气的,有序列号被注册了的,肯定都不是购买的正式模拟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客气的,有序列号被注册了的,肯定都不是购买的正式模拟器,

我可是从你哪儿买的,你当时可是说可以在线升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是从你哪儿买的,你当时可是说可以在线升级的

如果是我们的产品,我们会负责的,请直接联系,肯定可以线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我们的产品,我们会负责的,请直接联系,肯定可以线升级

由于自己没有认真看升级说明,误认为不能在线升级,经过机修工NEW的指点,现正在升级中
在此向机修工NEW表示歉意,他的产品和服务真的很好

网友C:
升级成功,增加了一些模型,不用花钱也可以飞X7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升级成功,增加了一些模型,不用花钱也可以飞X7了

上个图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我注册的时候报错,密码是控制台粘贴的,没有问题呀。奇怪。
狗狗、盘都是从机兄这买的。

注册报错

注册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个图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兄台,在哪个目录下,我怎没找到啊,我 升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兄台,在哪个目录下,我怎没找到啊,我 升级了,

RealFlight 6.5目录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客气的,有序列号被注册了的,肯定都不是购买的正式模拟器,

有客戶 也是跟你買的 也出現被封的問題 說這是不是 正式的呢?

网友:
如果沒按照圖示填寫 自行另外按照提問填寫 會出現什麼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客戶 也是跟你買的 也出現被封的問題 說這是不是 正式的呢?

像你这样无限去反复注册肯定会被封,会认为你的ID是泄密了大家都在用
不过目前只有你一个人,对大家是个教训

网友:
用了幾個無門派的 它可能有在追蹤吧...
不過 既然是正版的 服務器如果不認同 一切還是白搭 即使重復激活100次 ~
既然是正版的 即使服務器在追蹤 是正版的 反應上去 還會開的 ~
系統異常 連帶的模擬都會出問題 ~

网友:
反應上去 人家也認為是這樣的 何來的正版的?
它們這序號的產生方式 不知道是用 什麼方式出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RealFlight 6.5目录下

我终于也搞定了,一开始不管怎样升级都没有呢,后来重新装了下系统,又装了边G6一下子成功了,我说呢纳闷呢,怎就会没的,哈,搞定搞定,谢谢楼上的

网友(2013-02-01):
引用 楼主:
像你这样无限去反复注册肯定会被封,会认为你的ID是泄密了大家都在用
不过目前只有你一个人,对大家是个 ...

 既然是正版的 那為何回應 會說是沒授權的呢?

网友(2013-04-09):
你好,买了你们的G5模拟器,现在升级到G6,但是无法输入E1-E8的序列号?能否给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很想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Realflight里飞机重新起飞问题的

先运行软件,看到飞机了,再插上发射机,按空格就可以,或者设置下自动

楼主:
欢迎升级,到最新的G6.5版本

网友F:
很想知道RealFlight G6.5对硬件的最低要求是多少?

楼主(2013-07-17):
引用 网友F:
很想知道RealFlight G6.5对硬件的最低要求是多少?

独立显卡基本都支持,板载显卡大部分也可以通过调整分辨率来玩

楼主(2013-08-26):
假货太多都冒充飞鹰,却都是破解版本

网友G:
引用 楼主:
假货太多都冒充飞鹰,却都是破解版本

请问一下,我的G5的,当时光盘配的是G5.5,这个还能升级为G6.5吗?

楼主(2013-11-19):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我的G5的,当时光盘配的是G5.5,这个还能升级为G6.5吗?

中间隔了好几代了,不能的

楼主(2014-02-09):
引用 网友H:
求问。。。这个BUG有解决方法么?
G6.5...郁闷了好久好久好久。。。

没看说明,先运行软件,看到飞机了再插入发射机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看说明,先运行软件,看到飞机了再插入发射机就不会这样了

刚刚解决了。用的是拔U盘那边的那个音频线。模拟器选第二种。
我一直拔的是U盘。。。

不过还是感谢。。

对了一些新的机型下载后不能导入或者说导入后就报错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刚解决了。用的是拔U盘那边的那个音频线。模拟器选第二种。
我一直拔的是U盘。。。

不是原创的机型很正常,在线升级的才是原厂的没问题的,G6也淘汰了,G7马上上市,飞鹰模拟器用户可以免费升级

网友(2014-08-02):
怎么解决啊

网友:
网上下载的6.5怎么永不了啊

网友(2018-11-28):
引用 网友A:
一直很想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Realflight里飞机重新起飞问题的

空格     或者     狗上的那个rest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求问。。。这个BUG有解决方法么?
G6.5...郁闷了好久好久好久。。。

空格  或者   按一下狗上的重置按键

网友:
你这个东西没有在官网获得许可,你找卖给你的客服,让他去官网给你注册了    把那个码发给你     填到右下角那个小方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