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5 610KV究竟该不该上1447桨

楼主(2012-12-16):
4225 610KV究竟该不该上1447桨  那位高手这么配过 麻烦给点意见
我看恒力给出的数据

我的飞机6轴起飞重量是3580g , 之前上1238桨, 根据给的数据, 我50%油门飞机应该离地的 ,60%油门才起来 ,
我今天换上1447桨 飞机50%油门正好离地了,也感觉轻盈很多啊,
很多人说4225的效率高,1238桨是绝配,我今天试了1447由于天气太冷了,冻手啊,冻的没感觉了,摸电机都不热,
麻烦哪位高手给点意见,4225 610KV 上1447桨到底效果怎么样

网友:
如果是我就上1555

网友:
楼主,你电机什么牌子的?多少米买的?

楼主:
很多人说 4225 上1447 对电机不好  那为什么恒力会把1447的参数放出来  很不理解
由于专业知识匮乏,不是这个专业的,所以来高人解答一下。

网友:
上1447效率高很多 但是响应慢 震动大 综合来说还是1238好

网友:
振动靠自己平衡
反应速度可以靠电调固件来优化

只要电流不超过额定值就可以

网友:
肯定可以撒,朗宇X2820 KV800我都上过1447桨 一样飞 呵呵

网友A:
可以上 载重超爽

不过要注意震动问题

14寸比12寸桨的震动 大了不是一星半点儿啊。。。

网友:
我朋友的350KV 6轴 电机上的1550的桨  不是一样的!  没感觉震动有多大? ZI5照样挂!

楼主:
看来 是可以上1447了 就是控制好震动 其他一切就看飞控的的好坏了,我的是X4,还好零度能看晃动和震动系数。

网友B:
楼主核实下吧,很可能是大家用1238得多,所以1447就要楼主吃螃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核实下吧,很可能是大家用1238得多,所以1447就要楼主吃螃蟹了

我也知道大家都在用1238桨 就是害怕上1447桨会出现某些问题 才仔细问问 我自己感觉上1447桨 机器变的轻盈了许多

网友C:
我的4822也用1447碳桨,没有1238apc效果好。

网友D:
试试 这个 http://www.ecalc.ch/xcoptercalc_c.htm?ecalc   应该上1447,毕竟是42系列的,但是注意大桨就不能上塑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 这个 http://www.ecalc.ch/xcoptercalc_c.htm?ecalc   应该上1447,毕竟是42系列的,但是注意大桨就不 ...

我飞的都是碳桨啊 所有的桨都是碳桨的 你给的地址我也有 但是不会填啊 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的都是碳桨啊 所有的桨都是碳桨的 你给的地址我也有 但是不会填啊 郁闷

电池  电调  应该没问题吧, 关键是电机。 自己定制电机参数   参考  产品名称:恒力 610KV 多旋翼盘式马达 /W42-25
厂家编号:W42-25 KV610
空载电流: 0.3A 7.4V
产品净重: 87g
支持锂电: 4S
最大电流: 22A
推荐电调: 好盈30A
工作电流: <16A
最大功率: 330W
马达内阻: 0.091欧

网友:
调节 电池 电调 电机 总重要符合实际重量, 空载电流调为 0.6A 12V

网友:
个人感觉不管多大的螺旋桨,完成任务下来摸一摸电机温度最低,就可以。

网友E:
有谁知道恒力W42-25 KV610的电机能用6s的电池吗?

网友C:
同样配置下,1238和1447哪个悬挺时间长,哪个效率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谁知道恒力W42-25 KV610的电机能用6s的电池吗?

可以用6S电池啊! 第一你的电调要用支持6S的! 第二,610KV 应该用1047试试!千万别上大桨啊!电机吃不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6S电池啊! 第一你的电调要用支持6S的! 第二,610KV 应该用1047试试!千万别上大桨啊!电机吃不消 ...

谢谢啊!这么办了

网友:
我试过4225KV610 4S上APC1447,载重和留空时间确实有进步,但响应慢,不稳定,有抽动的现象。
1340(不是四轴桨形状)也试过,综合比较下来还是1238更靠谱,电机的进角也调了,桨都是原装的APC,飞控是WKM或NAZA。
我觉得无风天需要大载重时,可以考虑,但要慎重。非原装的大桨就不要试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以上 载重超爽

不过要注意震动问题

深有同感。不过这个有办法克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深有同感。不过这个有办法克服吗?

没有好办法,换回1238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没有好办法,换回1238

1238拉力实在不够。现在我用的4822,1555的碳桨。别的不说拉力和力效真是一等一的。但是震动问题都快把我弄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1238拉力实在不够。现在我用的4822,1555的碳桨。别的不说拉力和力效真是一等一的。但是震动问题都快把我弄 ...

这个震动是桨的问题吧! 碳迁一般平衡都很不错! 难带你买到次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震动是桨的问题吧! 碳迁一般平衡都很不错! 难带你买到次品了?

不知。说到这个,今天给一哥们带了几只碳桨换到他的小四轴上,就比尼龙桨的振动要大一些。我的桨也是那家买的。

网友:
能曝光一下是那家的浆吗??

网友(2013-01-27):
引用 网友D:
试试 这个 http://www.ecalc.ch/xcoptercalc_c.htm?ecalc   应该上1447,毕竟是42系列的,但是注意大桨就不 ...

标记一下  这个网站找了很久

网友(2013-04-27):
楼主用4225 电机 起飞多重,电池多大,续航多久?

网友H:
我的4822-KV690  650轴距,超飞重量2.3KG , 最开始用1238,什么APC,碳纤,山寨都用了,有风晃的很,后来换1260碳纤,很稳当,有风跟下降都很稳,但振动确实大些,还有留空时间,1238桨13分钟,1260居然才7分钟,相差太离谱了,再后来换了APC1340桨,上去后直接成摆钟,飞三次炸三次,150多块几分钟报销,现在用APC 1147,续航回到12分钟,按现在电池的损耗来说,同比1238时间要长了,振动小。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上1340会像摆钟,根本无法稳定,落地必炸。

网友(2013-10-12):
引用 网友H:
我的4822-KV690  650轴距,超飞重量2.3KG , 最开始用1238,什么APC,碳纤,山寨都用了,有风晃的很,后来换1 ...

感度 设置需要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