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多款新品即将面世[视频已上传]

楼主(2012-12-16):
为了提升用户体验,DJI即将推出IPAD地面站,手机版调参软件,IOSD MARK II。

IPAD地面站:
硬件需求:IPAD 3 和蓝牙版电台
优点:
1、从此您可以摆脱笔记本电脑携带不便的困扰,无需安装地图,无需安装驱动、无需考虑Windows OS的版本兼容,更不用担心google earth打不开等问题。
2、您不需要翻墙、不需要冗长的数据连接线,就像在IPAD上玩游戏一样,即可享受地面站控制飞行器的美妙感受!
3、IPAD版地面站软件高贵时尚的用户UI更值得您的期待!

手机版调参软件:
硬件要求:IPHONE 4S及以上或IPAD3,蓝牙转USB模块
优点:
1、随时利用手机调参,升级主控,摆脱电脑的笨重与不便。
2、用户参数自动同步到云服务器,更换手机后,配置参数瞬间恢复。
3、利用低功耗蓝牙通信,最低限度降低调参对手机电能的消耗。
4、使用方便,自动保存上次连接记录,密码安全机制防止错误连接。

IOSD MARK II
1、届时同步发布IOSD调参软件,IOSD可在线升级!
2、顽强的适应能力,可在外界温度-20~ +40度正常使用,无需适配器。
3、数据记录功能,能记录输入、输出、GPS卫星个数、电压、距离HOME点距离、高度等飞行数据,用户可利用调参软件查看记录数据。
4、现有IOSD利用调参软件升级后,具备1和3的功能。

Apple用户请看: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kwMDU2MTY4/v.swf

Apple用户请看: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kwMDYwMjUy/v.swf

图片和测试视频随后奉上!

网友:
盼手机版调参软件....

网友:
ip4就淘汰了?

网友A:
DJI臭了 据说

网友B:
DJI的确很努力,这个升级非常不错,很实用,值得期待!

不过,强烈建议推出安卓版的地面站和调参软件。非常不喜欢苹果的操作系统,也从来不用苹果的任何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DJI臭了 据说

DJI已经在努力了,平常心哈....
别老较真了哈.......

网友C:
看来是承认之前的iOSD有缺 陷了,应该给用户替换

网友:
IOSD支持 ACE OEN了吗

网友:
1。 naza m 是否支持调参手机软件?
2。会有一个蓝牙硬件转USB的模块? 还是?

网友:
都是苹果…瞧不起安卓啊!没意思不如不出

网友D:
该有的,都有了!好!

网友:
应该开发安卓的配套软件,安卓被歧视了吗

网友:
怎么就没有安桌的呢

网友:
用安卓的被鄙视了

网友E:
旧版iosd怎么办?低温下就这样凑合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旧版iosd怎么办?低温下就这样凑合了吗?

关键问题是我现在就是凑合也不好用。DIJ的iosd挂在上面,再安装一套H飞控的OSD使用。NND

网友:
还不支持ACE ONE。

网友:
这个要支持,有问题请教:1.移动版地面站通过什么和飞控链接。2.移动版调参软件通过什么和飞控连接?

网友:
新产品再多有个P用,出得越多问题越多,现把现有卖出去的做做好吧

网友:
3、IPAD版地面站软件高贵时尚的用户UI更值得您的期待!
这句话是亮点

网友F:
振奋人心,支持,加油!
另外请问下,ipad4可以吗?如果这样,是不是dji要提供ipad4连接电台的连接线呢?太好了,谢谢

网友:
对IPad地面站比较感兴趣,想先问问大概多少钱?6K?4K?按照惯例:大疆=比你贵,新产品肯定都不会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振奋人心,支持,加油!
另外请问下,ipad4可以吗?如果这样,是不是dji要提供ipad4连接电台的连接线呢?太 ...

需要蓝牙版电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蓝牙版电台

哦,你的意思是还要换电台?是不是只要换地面的电台就可以了?我有二套,那都要换呀?呜呜呜呜呜
没有考虑在现有电台上做一个篮牙适配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的确很努力,这个升级非常不错,很实用,值得期待!

不过,强烈建议推出安卓版的地面站和调参软件。非 ...

安卓版本正在研发进度中,未来一定会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卓版本正在研发进度中,未来一定会有的。

严重期待安卓版!相信DJI的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卓版本正在研发进度中,未来一定会有的。

市面上有很多USB的蓝牙适配器,这不行吗?难道非得我们换电台才行吗?

网友G:
换电台是不是只需要更换接收端的?发射端的不需要换了吧。

网友G:
另外,参调难道必须iphone么,ipad就不行么,不都是一个系统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参调难道必须iphone么,ipad就不行么,不都是一个系统的么?

是的,调参可以在IPHONE 和IPAD上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电台是不是只需要更换接收端的?发射端的不需要换了吧。

只需换地面端,天空端就不用换了。

网友:
知道了,谢谢了。希望配件的价格不要太高了。

网友:
新手上路,期待中。。。。。。。。。。。。

网友:
关心地面端的价格,关心我们这帮老用户是不是有优惠。

网友H:
另外,数传的接受发射不是1比1适配好的么,如果光换地面端,是不是又要全部返厂回去适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另外,数传的接受发射不是1比1适配好的么,如果光换地面端,是不是又要全部返厂回去适配?

不用的,出厂时,电台上都有一个白色的标签,上面写着“GS***”。
提供这个号码就可以。

网友:
原有的地面站版本可以升级吗?

网友:
作为IPHONE4和IPAD2用户,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I:
以前的地面站用户只需要加一个蓝牙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前的地面站用户只需要加一个蓝牙就可以了?

只需购买地面端的 蓝牙版电台即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需购买地面端的 蓝牙版电台即可。

好怪,这种办法是为了多了一种获利的机会吗?难道dji就是要用户不断的出血吗?光电台没几年出了几个型号了,记得刚开始电台要单独供电,后来又是USB供电,现在要蓝牙,网上好多USB蓝牙适配器为什么不行呢?把原来电台的USB接到适配器上(可能得解决供电的问题),ipad通过蓝牙与适配器进行通讯。。。。。
  确实开发也要成本,要费用,不容易呀,dji要想办法让大家隔几个月时间就要出钱,这法子好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怪,这种办法是为了多了一种获利的机会吗?难道dji就是要用户不断的出血吗?光电台没几年出了几个型号了 ...

对于老用户,DJI肯定会照顾的。
但DJIWUKONG 您认为我们新出货的电台都外加一个适配器,外供电,合适吗?美观吗?符合产品的特征吗?

网友:
期待安卓版面世!!!

网友:
老的IOSD召回吗?

网友:
醒醒吧,还是先把如何保修,给明示了,才买三个月的6个dji 2212居然坏了两个,都是在飞行途中,突然损坏。今天才晓得电机没得保修,最多就飞了15小时。翻遍dji网站也没见电机使用寿命说明,请问这个和你们宣称的是全球顶尖是不是背道而弛。

网友J:
DJI现在有点像当年的巨人集团了,全速马力向着不同领域奔驰,各种产品全线出击。战略上方向是对的,战术上不够细腻,新出产品问题过多,如果不做调整,会逐渐磨光用户的信任度的。说实话,你们现在新产品让人有点不敢快速入手,需观望一段时间。

网友:
DJI现在做的是 不断改进产品。不断出新品新功能。然后~~~你们想用的话就再买设备呗~哪些之前的有问的IOSD就当摆设。。或者再买一套新的!
为什么就不认真解决一些失控问题呢?难道就因为说明书上写着免责声明吗?!难道飞控无辜白灯就是因为减震棉老化么?!才飞过几趟就老化了!!!坑爹!~

网友:
另外说一句。。塞班用户伤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老用户,DJI肯定会照顾的。
但DJIWUKONG 您认为我们新出货的电台都外加一个适配器,外供电,合适吗? ...

明白了,好的,谢谢,支持!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A:
DJI臭了 据说

网友K:
说实话老的IOSD不召回是说不过去的,既然新的不用适配器就可以解决低温问题,那说明老的有先天的缺 陷。就像你卖一件新衣服上面有一个洞,而售货员说我们的产品都是这样,我们可以用一块布给补上,DJI如果是你你能接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说实话老的IOSD不召回是说不过去的,既然新的不用适配器就可以解决低温问题,那说明老的有先天的缺 陷。就像 ...

如果新的比老的贵200RMB,估计你就平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说实话老的IOSD不召回是说不过去的,既然新的不用适配器就可以解决低温问题,那说明老的有先天的缺 陷。就像 ...

你这逼着让人家涨价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说实话老的IOSD不召回是说不过去的,既然新的不用适配器就可以解决低温问题,那说明老的有先天的缺 陷。就像 ...

我觉得说的没错, IOSD应该召回,这样才是大企业应该做的,但召回的前提是,愿意更换为第二代,并适当的增加点费用,(100~150元)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是想玩个好的,稳定的设备,才会选择大疆的东西,如果是软件问题通过升级提高性能,我相信大家对大疆都无话可说,但是如果是硬件问题,刚出来就有问题,那就必须认真思考使用者的感受了。大疆不承认第一代IOSD有问题,但是我们心里都清楚问题的所在!如果不召回,那就必须要承认你卖出了劣质商品。我相信现在我们拥有的IOSD的模友,都是看好大疆的,毕竟流入市面的IOSD没想象中的,现在更正错误还来得及!如果是成本问题,那大疆就正应该自己负责和生产厂家负责,研究费用,不能要消费者帮你们付,东西没测试好是不能放出来的,不要为了争市场丢了自己的名声!你说1,2k的东西说不好用,再买个新的,现实吗(对于不愁钱的,现在不讨论)?钱是赚来的,有的是从父母那里拿来的。冬天北方用不了的东西,市场就那么广了!希望论坛的大疆员工们把上述的反应一下吧!我们大家也可以监督一下!支持的朋友,请不要让此贴沉了!为了我的利益,为了大家的利益,更为了将来有一个对模友们公平的环境!希望大家顶起来!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说的没错, IOSD应该召回,这样才是大企业应该做的,但召回的前提是,愿意更换为第二代,并适当的增 ...

貌似就差适配器是否集成,记录数据等等软件功能都可以升级满足.....
低价转手也可以考虑

网友:
图片   视频   效果,等着看,这个好果断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说实话老的IOSD不召回是说不过去的,既然新的不用适配器就可以解决低温问题,那说明老的有先天的缺 陷。就像 ...

话说,此版块里这种问题,从来不会有dji的人回复你滴,呵呵,还没看出来?

网友:
ipad 地面站还是算了,几万的设备交给一个平板和不靠谱的蓝牙和最头痛的GPS,这不是钱多找摔嘛! 手机调参还是比较实用!

网友M:
遥控器电位器精度2048 请告知你ipad控制精度是多少?DJI想把控制做的简单化无可厚非,可是这不是玩具,是有很强杀伤力的模型,你就这么不负责任嘛?你的飞行精灵用ipad控制还差不多,S800我劝大家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

网友N:
非常期待ipad地面站!终于要来了!非常好!
就是有个问题询问下皇家狮鹫,地面站是不是必须用ipad3吗?我觉得都是同样的系统,同样的接口ipad2可以吗?还有就是支持ipad4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该有的,都有了!好!

是啊,慢慢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非常期待ipad地面站!终于要来了!非常好!
就是有个问题询问下皇家狮鹫,地面站是不是必须用ipad3吗?我觉 ...

考虑到蓝牙传输速度等问题,所以蓝牙必须支持4.0标准。
操作系统需在IOS5以上。
具备这两个条件的设备上都可以用调参软件和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M:
遥控器电位器精度2048 请告知你ipad控制精度是多少?DJI想把控制做的简单化无可厚非,可是这不是玩具,是有 ...

您好:视频展示的仅仅是其中一个功能,地面站最主要的功能在于航点飞行。
航点上传成功后,地面站端仅仅是接收数据,实时显示,即便是IPAD或电台关闭,飞行器也是按照之前的航点飞行,所以是安全的。

网友O:
这玩意儿还真不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玩意儿还真不敢用

末日都来了,你还怕啥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到蓝牙传输速度等问题,所以蓝牙必须支持4.0标准。
操作系统需在IOS5以上。
具备这两个条件的设备上 ...

您好,请您看看本贴62楼,最好能给个答复!我们都需要dji的回复!!

网友:
以后用这个调试还挺方便的,期待中……

网友:
刚上了I5,期待手机调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承认之前的iOSD有缺 陷了,应该给用户替换

应更好有问题产品,
不应把用户当小白鼠

网友P:
为啥不支持安卓???

网友:
ace one  有动静没有?isod 能上ace one?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为啥不支持安卓???

考虑到广大安卓用户的需求,安卓版手机调参也不会让大家等太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到广大安卓用户的需求,安卓版手机调参也不会让大家等太久!

呵呵,那就太好了!另外,不知道NAZA能否支持呢?现在有WKM和NAZA,希望到时候都能用移动设备就能处理飞控问题就好了

网友Q:
我现在是wkm 多点 地面站   有900mhz  电台   想用ipad4使用地面站软件上的编辑航点飞行。。请问 我还需要 购买什么附件。。  什么时候发售?

网友Q:
另外  iosd 2   什么时候发售?  我们买的 第一代osd 基本没用上。。乱码 低温 等各种问题  希望更换iosd 2

网友:
j我要赶紧把苹果手机从老婆那要回来

网友:
这么多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另外  iosd 2   什么时候发售?  我们买的 第一代osd 基本没用上。。乱码 低温 等各种问题  希望更换iosd 2

有问题请您及时和我们售后联系。
您是否使用了适配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现在是wkm 多点 地面站   有900mhz  电台   想用ipad4使用地面站软件上的编辑航点飞行。。请问 我还需要  ...

听说,IPAD端的软件都是免费的,电台也只需要买一个发射端就可以了。
DJI貌似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贵....

网友R:
能出一个IPHONE版的观测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能出一个IPHONE版的观测站吗?

这个可以有,但要等一段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有,但要等一段喽...

希望能在我下决心买ipad3之前发布哦
有观测站无非就是看下飞行数据,还有万一炸鸡了方便去捞尸体

网友Q:
引用 楼主:
有问题请您及时和我们售后联系。
您是否使用了适配器呢。

已经发回去了 朱工 说是osd 本身的问题   我使用了 低温模块 也不行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Q:
已经发回去了 朱工 说是osd 本身的问题   我使用了 低温模块 也不行 。。呵呵

好,以后有问题及时和我们售后联系。
因为帮助一个客户解决问题,远比客户发现问题联系我们的时间要多很多,所以如果个别用户的问题解决不及时,也请各位朋友谅解。
DJI和各位朋友一起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多、更满意的服务!

网友S:
支持一下!!期待更多便携终端解决方案能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S:
支持一下!!期待更多便携终端解决方案能做出来!!!

一起等待ing....

网友:
不改进算法,再多的终端都是炸鸡的宿命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好,以后有问题及时和我们售后联系。
因为帮助一个客户解决问题,远比客户发现问题联系我们的时间要多很 ...

我给DJI发了邮件咨询问题,一个月了还没有回复,请给一个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
要求上安卓

网友T:
感觉俯仰和侧倾用IPAD控制 好生硬 这可不是DJI飞控的控制手感哦

楼主:
引用 网友T:
感觉俯仰和侧倾用IPAD控制 好生硬 这可不是DJI飞控的控制手感哦

视频中确实是这样,但产品发布时会改善的。
谢谢!

网友U:
地面站的控制信号还需要优化,通过地面站进行摇杆操作的时候(比如说由俯仰杆推杆飞行到摇杆回中),控制信号应该柔和过度,而不是从一个峰值突然到另一个峰值,听桨抽风式的声音很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说的没错, IOSD应该召回,这样才是大企业应该做的,但召回的前提是,愿意更换为第二代,并适当的增 ...

你看,客户们也没人顶,DJI也选择性失明。明白我提到的DJI客户们习惯了逆来顺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U:
地面站的控制信号还需要优化,通过地面站进行摇杆操作的时候(比如说由俯仰杆推杆飞行到摇杆回中),控制信 ...

您提的问题很好,视频只是测试版本,这些细节我们会优化的,谢谢您对DJI的关心。

网友:
希望老款OSD加钱可以换新款!

网友V:
老款老款OSD有问题,应该免费升级啊,为什么还要加钱换,用户真可爱

网友:
期待安卓版,苹果不厚道,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V:
老款老款OSD有问题,应该免费升级啊,为什么还要加钱换,用户真可爱

我的OSD是DJI送的,懂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视频展示的仅仅是其中一个功能,地面站最主要的功能在于航点飞行。
航点上传成功后,地面站端仅仅 ...

对, 大家还是没有理解这个平板地面站的功能,主要是用来飞航线的
蓝牙只有100米的传输距离,用来控制飞机就算了吧,另外建议操作飞机有几种方式,一是如刚才视频中的键盘控制左右上下等,还有一种就是使用ipad中的方向传感器,也就是手拿着ipad左右就可以控制飞机左右了,这样会很爽,不过只有100米的传输距离也没有多少意思,
  另外如果接电台,为什么不能使用电台来传输信号来控制飞机呢,如果可以这样,那传输距离就远多咯
  支持,出来好东西应支持,加油!

网友:
老款iOSD是dji送的,还没装机,这新的就出来了。。。希望出个换购政策啊,还没买图传,是不是可以买图传,然后OSD顺便就换新的了啊?

还有哪个HDMI2AV mark II,怎么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 大家还是没有理解这个平板地面站的功能,主要是用来飞航线的
蓝牙只有100米的传输距离,用来控制飞 ...

IAPD地面站飞行 控制信号是蓝牙连接到电台,电台发送给飞机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IAPD地面站飞行 控制信号是蓝牙连接到电台,电台发送给飞机的。

那也就是说,连接电台后,遥控距离就不是100米了,是电台的距离了?那很爽呀,dji总是能给人惊喜,加油,接下来就等你的go云台咯,我至少要二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也就是说,连接电台后,遥控距离就不是100米了,是电台的距离了?那很爽呀,dji总是能给人惊喜,加油, ...

嗯,是电台的距离。

网友:
飞行的速度可以设置么?
之前PC版的地面站键盘模式时,速度是没办法改的,一点键盘,飞机就猛的倾斜一下,速度有点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