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5MG 虚位

楼主(2012-12-16):
只看大图
今天刚到货的新版KST 215MG
舵机
,感觉虚位很大,和我用了1年多的260MG一样大。
手里有215MG来说说,这虚位正常吗?
还有用这次新买的花牌 LX-50A的电调急速推螺距,卫星天线灯常亮会变为快闪,舵机会出现短暂停顿,慢推螺距就没问题。 换上好盈铂金40A 随便怎样推螺距都没问题。
按理来说好盈铂金40A BEC才3A ,花牌50A有 4A 理论上不存在供电不足的问题
?

网友A:
215是没虚位的,精准细腻

网友B:
我800个起落的215和你的有得一拼

网友C:
RP问题吧?我自己的加上帮朋友买的总共经手大概14,5个颗,没见过这么吓人的

网友D:
我的虚伪也差不多有这么大~~~新的时候就有这么多虚伪~~~我还以为本来就是这样的~~~原来不正常啊·~~

楼主:
RP不会这么差吧 今天到货的,看来国产神舵不过如此 。 而且我用这次新买的花牌50A的电调急速推螺距,卫星天线灯常亮会变为快闪,舵机会出现短暂停顿,慢推螺距就没问题。 换上好盈铂金40A 随便怎样推螺距都没问题。
好盈铂金40A BEC才3A ,花牌50A有 4A 理论上不存在供电不足的问题啊
郁闷!!!!

网友E:
这个虚位确实有点大,可以问下卖家怎么解决,如果不行,可以在输出齿轮上面做记号,然后拆开转过90度在安装,应该能解决虚位问题。

网友F:
转输出齿重新装配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齿的工作点己被轴末端的键榫定位死了.除非你有本事将电位器掉转45度以上

网友E:
忘想到这方面了,看来只能退回销售商,要不就叫销售商寄个输出齿轮给你自己换了。毕竟新东西都不愿意买来就残次。不过貌似这个舵机是360度的,可以看看能不能改变舵机中立点来避开虚位大的地方。

网友G:
LZ你的飞机貌似和我的几乎一样啊

楼主:
看来只有联系商家退换了

网友H:
跟我飞机一样 450T 215MG!!!

网友I:
215也是神舵啊

网友J:
虚位和楼主的一样450t +215 的帮顶,和楼主的一样的。

网友K:
VWINRC450T 必须要顶

网友L:
lz这样测舵机虚位好像准吧,个人看法第一点,飞越舵机臂本来模数与舵机齿轮,存在误差,第二点,最好的,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手指头直接捏住舵机齿,虚位大不大,这时可以分晓。

网友M:
215没这么差吧

网友:
您好:
首先感谢您购买我们公司的产品。
DS215MG舵机有一点虚位是正常的,如果您觉得虚位过大影响飞行,可以直接快递到我们工厂检查,请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给您满意的结果。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
会不会是舵臂的原因

网友:
KST厂家出来说话了,很负责的商家,赞一个

网友:
刚想上215呢 。。。。

楼主:
先用用看吧  相信KST是个对模友负责的厂家
附上机机美图

网友:
215 已经50个起落,暂时没发现问题。。。。rp爆了。。

网友:
我也刚入了3个,其中两个和你一样有虚位,剩下一个一点虚位也没有。没通电的情况下弄摇臂虚位挺大的

网友:
是有点大

网友:
肯定 不正常了

网友:
我1000多个起落的215虚位也就这样,花牌电调不是一般差,不如好盈飞腾

网友N:
引用 楼主:
先用用看吧  相信KST是个对模友负责的厂家
附上机机美图

請問一下樓主,這是什麼空機? 看著這設計對散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請問一下樓主,這是什麼空機? 看著這設計對散熱很好

450T

网友O:
引用 楼主:
先用用看吧 相信KST是个对模友负责的厂家  附上机机美图

骚红色

网友:
    有收获了    等待处理结果啊

网友(2013-01-23):
花牌电调的电压不知道能不能调到6V,如果不行,那5.5V驱动215MG可能是有点问题,毕竟215是支持7.4V的

网友:
      虚伪应该和舵机背有关系吧,估计是太软!如果真舵机的问题,找厂家啊!      至于急速推螺距卫星天线灯常亮会变为快闪,舵机会出现短暂停顿,这个应该是EBC供电不足,照成接收机重启了

网友:
我新买的3个也和楼主的一样的虚伪比较大,哎,懒得管了,先用着了,应该对飞行没什么影响,太较真也不太现实,呵呵,随便问下,用亚拓35P的电调带215行不行啊?有没人这样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