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们,帮看看这JJ行么7.2万一台想入一台主要干铝也有铁

楼主(2012-12-17):
这是赛利数的一种小型数控铣
外形尺寸(L x W x H)
包装尺寸(L x W x H)
工作台尺寸
T形槽尺寸
机器重量
工作行程

主轴转速
主轴功率
主轴锥度
输入电压
重复定位精度
可装夹刀具直径
进给速度
电机扭矩

丝杆
线轨
输出端口
1050 x 1250mm x 1700mm 1250 x 1450mm x 1900mm
- 800mm x 250mm
- 16mm
- 1100~1250kg
- X轴: 400mm
- Y轴: 240mm
- Z轴: 400mm
- 200~5000rpm/min
- 1.5kw
- NT30/R8
- 220v单相交流
-≤0.01mm
- 4~16mm
- X/Y轴:10000mm/Min Z轴:10000mm/Min
- X轴伺服电机: 4.0Nm
- Y轴伺服电机: 4.0Nm
- Z轴伺服电机: 4.0Nm
- PMI双螺母滚珠丝杆
- USB,RS232接口:数据传输
- 标准15针并口:MPG手轮连接
用过的么,麻烦说一下!先谢了!!!

网友:
这价格,算算你要加工的工件要干多久才能赚回这台机子吧,要是2年内能赚回就值得了。

网友:
帮顶
太贵,没有提精度

网友:
感觉贵。。。。。

附近有加工条件的话,,感觉一半钱就可以做出来。。。而且可以做更大。。。

铸造,时效,按2吨算,,,一万二三

加工,也就是精磨各安装面。打孔之类的。。几千块钱

伺服,,国产的1.5KW不到两千一套,,,三套,也就五千多

无动力主轴,,印象中三千可以找到不错的。。。。动力不贵。。

线轨丝杆,,上银的,,算起来五千搞定没啥问题。。

控制系统,工业用的,大几千搞定。。

约摸不超过四万,,,感觉应该比你发的这个机器强悍。。。。。不过需要花时间和经验设计,,以及后期嬷嬷唧唧的组装调试。。。。。

单子忙不过来就直接买新的吧。。。时间就是金钱。。。

没啥事想折腾,,就按自己的想法做吧,,有点小成就感。。。

具体细节可以联系山东的straw。。他最近在铸造一个大机器。。几万块钱成本。。

楼主:
这价格,算算你要加工的工件要干多久才能赚回这台机子吧,要是2年内能赚回就值得了

我是给电子企业加工治具的,没有大活,看这JJ好久了,也觉得贵点,估计两年赚不回来,怎么也要3-4年,还得干完活给钱。

楼主:
太贵,没有提精度

我也舍不得,有不少活千奇百怪的,凭我的炮塔,线切,根本应付不来,
定位精度 0.01重复定位精度小于等于0.01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舍不得,有不少活千奇百怪的,凭我的炮塔,线切,根本应付不来,
定位精度 0.01重复定位精度 ...

没啥批量的活。。。没必要花七八万的成本啊。。

你是做加工的,对机器了解,,就去二手市场找台精度不错的普机,,,,维护下,改成数控的不就行了。。。

无外乎,丝杆换成滚珠的。。。。

导轨仔细维护下,,省钱就自己刮研,,省事就去找大磨床。。。。能找到好机器,这一步也省了。。

三轴驱动,,用110步进就可以了。。淘宝上找,几百块钱一套找的到。。。

控制系统。。USBCNC,普通的加工都可以应付。。一百多块钱。。

这样成本就低了。。。可以应付下复杂的零件。。

楼主:
感觉贵。。。。。

附近有加工条件的话,,感觉一半钱就可以做出来。。。而且可以做更大。。。

首先感谢你建议,可我的地方也就能放个这么大的了,还有一个炮塔,一个小小车,一个小小线切,还有两只各40斤的小宠物和一堆破烂,还有我
最主要的是对电控来说我就是外星人的。我搞不定,没有坛里的各位师傅那手艺,没办法只能让奸商赚我的米呢。

楼主:
本本是不给的,西门子802C系统,预装MACH3

网友:
把罩壳拆了,再看看值多少钱。。。。。。

网友:
这机器是漂亮,但是价格上总觉得有点过不去

网友:
广告贴,鉴定完毕。手法太老套

网友:
没详细说系统到底是西门子802C系统,还是MACH3!
这价格机床应该不是西门子系统吧!
你们怎么都说贵了呢?如果是专业的工业系统(KND/华中/广数之类就可以,有不期望过高,三菱/发那科/西门子应该不会上,MACH3就别上了吧,用MACH3那就是业余机床了,直接掉价)
我这边也有看到不上这样的简易机床,工业系统,7W多的价格很正常,不算贵!有正常业务可以拿来做加工了!
看到过全封闭的广数系统机床,行程差不多,硬规/伺服,也要9W都点!

网友:
确实有点贵

网友:
哈哈 这里都是造机器的  买新的谁也不愿意。。。。。。

我的想法也是买个二手小铣自己改一下  比买成品省钱 比自己造高效 换换丝杠  导轨贴塑 装三个步进电机就OK

好奇你的40斤的小宠物 是啥。。。。。。

网友:
好奇你的40斤的小宠物 是啥。。。。。。

网友:
我这里二手佬那里有一台。还比较新。2万有找

网友:
虽然我是外行,但看这个价太离谱了。自己动手吧,坛里到处是CNC专家。他们肯定帮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