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配飞越六轴GO2硬挂果冻测试

楼主(2012-12-17):
第一次玩多轴,近日组装好X4六轴一架,昨天硬挂GO2(M视角)试飞并录相,请各位大师鉴定一下本视频果冻是否严重,谢谢了.
配置:零度X4
机架:飞越六轴
电机:恒力 4225 KV610
桨:APC 12 38
电调:好盈40A铂金 默认参数

网友A:
我是菜鸟,不过我看果冻还是不少啊

网友B:
比我的好多了   我的跟水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菜鸟,不过我看果冻还是不少啊

是啊,还是有不少果冻,我就不知道这个严重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我的好多了   我的跟水似的

我电机也挑了,桨也一个一个作了静平衡,真不知道哪里还能改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电机也挑了,桨也一个一个作了静平衡,真不知道哪里还能改进了.

你的相机怎么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相机怎么连接的?

我是用扎带把它吊着捆在机架上的,先做好机架的测试了再上云台.

网友C:
单是这样看,感觉不出飞机的性能,这样挂最明显的能看出的是,动力系统和桨的震动问题,总的来说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是这样看,感觉不出飞机的性能,这样挂最明显的能看出的是,动力系统和桨的震动问题,总的来说不错了!!

心里有底了,谢谢

网友D:
声音很好听  汽油机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声音很好听  汽油机一样的

呵呵,我想它更小一点.

网友E:
好奢侈

电调用铂金40

你这配置带GOPRO 明显浪费动力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奢侈

电调用铂金40

不是啊,我是准备把云台上了后才装5R的,这个先测试机架稳定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啊,我是准备把云台上了后才装5R的,这个先测试机架稳定性.

看看我用兔子飞控+自制六轴硬挂SONY AS15的测试视频吧:http://www.tudou.com/v/LsobKKrJ5Q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我用兔子飞控+自制六轴硬挂SONY AS15的测试视频吧:

太强了,非常不错,能不能欣赏一下你的载机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太强了,非常不错,能不能欣赏一下你的载机啊?

载机在此!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载机在此!呵呵

原来是这架啊,不错不错,看到过它的倩影,哈哈。这个架子是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架啊,不错不错,看到过它的倩影,哈哈。这个架子是自己做的?

是的!!结构简单几根22MM碳管+2mm上下中心版+32个镁铝合金管夹!自己画个图,自己做!

楼主:
高手啊,难怪调得那么好。

网友G(2013-02-04):
看了很多的航拍视频,你这个还是非常稳的,果冻很小,要是加上减震云台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很多的航拍视频,你这个还是非常稳的,果冻很小,要是加上减震云台就更好了

是啊,还是得用减震.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我用兔子飞控+自制六轴硬挂SONY AS15的测试视频吧:

怎稳定呀,佩服

网友H:
果冻是有的,但我感觉你的云台增稳也有问题。
你有没有注意到拉高的时候果冻特别明显?走航线稍微好点七。

网友I:
这一套动力用多大的电池,续航多少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果冻是有的,但我感觉你的云台增稳也有问题。
你有没有注意到拉高的时候果冻特别明显?走航线稍微好点七。

这个是硬挂啊,没有云对,就是把GO2绑在六轴上直接飞的,不过,这个方案我已经否定了,还是零度小斯省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一套动力用多大的电池,续航多少时间啊?

不带云台和5N,直接硬挂的GO2,大概重3KG,电池是5200 4S 20C,电机4225恒力KV610,电调好盈40A,这套动力续航12分钟。对了,桨是APC 12 38.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带云台和5N,直接硬挂的GO2,大概重3KG,电池是5200 4S 20C,电机4225恒力KV610,电调好盈40A,这套动力 ...

多谢,我也打算上这一套动力呢,机架已经到手了

网友(2013-03-06):
引用 网友F:
载机在此!呵呵

你用的什么电机,多大尺寸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