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四合一20a电条 油门怎么校准啊?! 急死我了~~~~

楼主(2012-12-17):
第几声 油门回杆。?

网友A:
听到一开始的两声,立即把油门打下来。
时间很短的,也就几秒钟

网友:
楼主什么飞控啊···

网友:
你的人品太差。

网友B(2013-03-14):
引用 网友A:
听到一开始的两声,立即把油门打下来。
时间很短的,也就几秒钟

我倒是想问一下,好盈四合一20a电调,和玉兔飞控链接,怎么设置油门行程啊??

网友:
来学习的,正在潜水.

网友:
不用接飞控,单独用接收机第三通道(油门通道)校准,油门打到最大,上电,叫2声,油门打到最低,就好了。4个分别单独校准。用白色的那个3个线的供电,注意共地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想问一下,好盈四合一20a电调,和玉兔飞控链接,怎么设置油门行程啊??

不用接飞控,单独用接收机第三通道(油门通道)校准,油门打到最大,上电,叫2声,油门打到最低,就好了。4个分别单独校准。用白色的那个3个线的供电,注意共地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接飞控,单独用接收机第三通道(油门通道)校准,油门打到最大,上电,叫2声,油门打到最低,就好了。 ...

全部校准 好了之后,接上 玉兔,还是不行啊! 电机还是嘀嘀的 响,玉兔正常啊!!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新兵蛋子,来参观

网友(2013-04-25):
1 深圳市好盈科技有限公司,搜之
2 接收机接飞控再调
3 调3通道以外的电机时要把三芯线插在别的通道供电

网友:
注意油门通道微调也要放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