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了个海绵缓冲脚架

楼主(2012-12-17):
  先去修理空调的店铺买点包空调管的海绵管,如果你认识修理店的蜀蜀,他又有边角余料的话,可能不要钱哦。

按尺寸剪成适合的长度,另外找一节剪开海绵成条状,头部用胶布固定。

螺旋状缠绕在脚杆上固定。

穿过海绵管

在适合的地方剪开一小口

把脚架固定好

完工图

网友:
这是橡塑材料·不是楼猪说的什么海绵管 ·常用于保冷行业 我就是安装这个的 一般边角料我们都会处理掉 橡塑一但受热就会挥发出有毒物质